260A开始震动

楼主(2011-01-06):
昨天晚上玩的时候开始震,机身前半部分还好,后半部分震得比较厉害,仔细观察突然觉得尾电机有些松,可以轻易地从电机的套里面拿动,之前没注意,也不知是不是刚刚这样的,不过还是能锁尾,就是现在飞起来声音大了些。诸位这是否正常呢?飞了三个礼拜了吧

网友:
看看尾电机的轴有没有弯

网友A:
我的机器开始也松动了,后来点了些胶水,现在就不怎么抖了!

网友:
藤椅的就不要灌水了····      天天回复也不见你发帖···    而且基本都是一个表情   灌水也要专业点

网友:
502 两滴搞定 就是由于松动造成的

楼主:
哦,这两天忙着上课也没试,今天家里灯又坏掉了,可恶的开发商啊,明天晚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开始也松动了,后来点了些胶水,现在就不怎么抖了!

回去点了几滴502,结果噪音更大了,不一会儿尾电机就彻底不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点了几滴502,结果噪音更大了,不一会儿尾电机就彻底不转了。 [/quote

可能是主轴哪里磨损,换根主轴可能会好很多

网友:
大家说法各异,让新手难所适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