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SPORT尾陀臂盘用最小的还是行程过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1-06):
我是GoteckGS9257锁尾
舵机
+GY401,把GY401的LIMIT调到60,这个点应是最小行程吧,方向摇杆从中位向左右各打约25%就已经让尾桨滑套两边都撞边了,再把LIMIT行程调到140,这个点应是最大吧,情况还是差不多,企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没有用过401不知道怎么调,但是可以把球头在舵机臂上的位置,往舵机轴的方向移动一个安装孔的位置试试。

网友B:
什么控?可以在控上调整4通道的行程

网友C:
GoteckGS9257+GY401 这个组合我用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用的圆盘舵臂,中立在靠尾波箱,LIMIT调到80.你是啥控?

楼主:
我的控是JR DSX7,我用的也是圆盘舵臂,开始是十字臂,为调小距离,换成了圆盘舵臂,后发现在控的TRAVEL ADJUST的左右舵角调整中的4通道RUDD中把L与R数值调小有作用,但好象动作会变慢。不晓得这样调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