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200元左右充4个1S的充电器。

楼主(2011-01-06):
淘宝的充电器太多了。都不知道那款好用。本人是玩室内电直的。

楼主:
补充一下。电池容量大概在200-500mah的

网友:
买万能充吧,充手机电池的那种.(但不要买地摊上5块钱一个那种)

楼主:
UN-A6要400+超预算了。没那么多米。

网友:
买个301慢慢冲就好了  你的电池又不大

网友:
兄弟,一次到位不折腾,相信我,我从0852一个、lipro三个、B6一个一路走过来的,花的钱远远可以买一个A6了,可是我最后才选择了A6!!!

楼主:
TP4055锂电池充电器USB接口充电板(TP4054升级版,适合DIY)
PCB尺寸:23.9mm*13.2mm
输入电压范围:4.5V ~ 5.5V
预设充电电流:400mA左右
充电指示LED状态:
·闪烁:电源已接通,未接电池;
·常亮:正在充电中;
·熄灭:充电完成,未接电源,电池反接;

TP4055特点: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高达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SOT23-5 封装的完整线性充电器;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直接从USB 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精度达到±1%的4.2V 预设充电电压;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自动再充电;
·充电状态输出引脚;
·C/10 充电终止;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40uA;
·2.9V涓流充电;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我买5块板。。打算自己搞DIY了。全独立的,精度一般般。够用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一个电源+4片4056或者4057就搞定了

网友:
以上所有的帖子包括楼主都是为我楼上的帖子服务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