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新发动机的磨合与开苞~

楼主(2011-01-06):
看了很多论坛朋友关于磨车的帖子,自己也小有心得,刚好,昨天磨了一台三叶46,也谈谈自己的感想。

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发动机,到手以后,我绝对不去拧轴,那样做没意思,而且加工环节可能会残留一些金属屑,一扭,本来没事的搞出事来。再说也试不出什么名堂,有人说可以试出气密性好不好,那是扯淡,人手的扭力根本试不出来,当然,不排除少数牛逼的人和天才。

然后,拆开发动机,用柴油,汽油等等清洗内部。国产机要多一个步骤,检查各个部件的毛刺,用什锦锉打掉,特别是曲轴进气槽,气缸的进气槽,扫气槽,排气口,等等,做到尽量光滑。还有别碰气缸内部的镀珞层和活塞。另外,洗曲轴的时候,用橡胶锤或者木槌轻轻的敲击顶端,就可以退出来了;还是退不出来的话,就喷一点WD40或者是燃油,静置一会,再敲,一般都能出来;最后实在出不来,就让它在里面,就这样洗吧,注意曲轴位置不能有变化。

特别要注意的是,机器上的橡胶件一定要取下来,免得被有机溶剂腐蚀加速老化。

好了,装回去,记得螺丝要对角线紧固。可以准备磨车了。

磨车最好是在铁质或钢制的磨车架上进行,没有的话厚重的木头桌子也行,记得一定要放平,要重。没有的话,只能在飞机上磨了,也可以,但是达不到最好效果。

磨车前先准备好油门控制机构,可以是遥控的,也可以是钢丝手拉控制,最关键是一定要安全!然后就是磨车台一定要紧固,发动机一定不能有松动。磨车油最好是3:7油(蓖麻油3,甲醇7),不含硝基甲烷最好。点火电源和启动器也要准备好,当然手拨也可以。特别注意螺旋桨的平衡一定要好,非常好,这样磨出来的活塞和缸套不容易偏,轴承的间隙也会更小,曲轴的形变比较少。

磨车前我们来搞清楚一个概念:为什么要磨合发动机?因为加工零件的时候是有公差存在的,也许多点,也许少点,这个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或者说人力懒得控制的),所以我们要让零件之间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配合动作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人为是无法做到的(或者说达到的成本太高),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让机器在首次运作的时候自行进行配合,这个过程叫做磨合。

磨合发动机的意义在于使每一个工件之间的配合达到最佳的状态。

OK,那现在明白了意义,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一般来说,新发动机的活塞缸套部分是滑动配合的,但又非常紧密,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非常紧密的配合磨成特别合适的配合。如果润滑不够的话,被磨掉的部分可能会太多,甚至是干磨,所以我们要加大润滑剂的比例。

一下是我磨车的过程:
加油装桨准备等步骤省略。主油针开2-3圈(视机器不同),风门全开,取掉火头,取掉消音器;用手堵住风门,吸油到气缸内(也可以在气缸内注射几滴燃油),逆时针拨桨(此时千万不要用启动器),拨3分钟左右;然后顺时针拨桨,拨20次左右;再逆时针3分钟,再20次顺时针拨桨,大概重复3次以上步骤。

装上火头和消音器,接好冲压管;最后逆时针拨几次桨,看看富油情况,不能富得太厉害,免得打手;风门收到1/4左右,点火,启动器启动。如果不好启动,收一点主油针,直到点燃为止。也有可能是贫油,但是一开始就把油针开大一点,就不容易贫油,比较稳妥。

着车以后,先低速磨15-20分钟左右,其间可以适当的调整至中速磨几十秒,其他时间一直保持在低速;然后中速磨10分钟左右,第一箱油就差不多了;然后第二箱油,中速15分钟左右,高速5分钟左右;第三箱油高速10分钟,低速10分钟。每一箱油都可以变速运转,这样效果更好一些。这样基本上就磨车完成了。

磨完以后,拆下来用溶剂洗干净,小心装配还原就OK了。

注意国产机器紧固的时候要小心拧滑丝,最好还是打一点密封胶。对了,还有如果是比较讲究的磨车或者是高性能发动机,我们一般会先用小桨距大螺距的先磨一箱油,然后再用大桨距小螺距的桨磨,最后用正常的桨磨。

到此打完收工。

请各位高手指正!

最后,提醒一下凡是启动发动机的时候一定要把衣服和袖子扣上,不要戴围巾之类的东西,最好有个围裙什么的,长发的MM或GG记得把你的长发盘起,免得发生意外。安全第一!!!

网友A:
磨完了还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完了还拆?

当然,必须的!因为磨下来的一部分金属屑会排出去,一部分会沉积在机匣底部和附着在机件表面,所以必须洗!这一步非常重要!

网友:
顶外企高管的精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贱人,不准水我的贴~

网友:
谢谢模友LZ的热心指教

网友:
辛苦了,为了我的小问题打那么多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你

网友:
有关发动机的难得一见好帖!

 久违了!

网友:
顶一个,谢谢楼主,此帖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我的两台三叶52的发动机估计都快要废了, 买来后操作都不正规,机器受损可能比较严重,感觉力量不大,要是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所指的拆了洗,是全部分解了来洗吗,曲轴,缸套,活塞也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所指的拆了洗,是全部分解了来洗吗,曲轴,缸套,活塞也分解吗

是的,这样做是最好的,可以彻底的清洁。活塞可以不用分解连杆和活塞,直接取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A:
拆机匣后盖也就算了,还全都拆,缸筒装回去不可能是原来的位置了,磨合的功夫不是白费了。

网友D:
现在国产发动机也不错了 用汽油或酒精从火花塞或化油器那里灌进去 从后机匣倒出来 几次就行了 没必要非拆开 对自己有信心 不等于技术过硬 轴承的拆卸 缸套活塞的拆卸 都有一套要求在 拆不好不如不拆  懂机械的可以忽略这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匣后盖也就算了,还全都拆,缸筒装回去不可能是原来的位置了,磨合的功夫不是白费了。

不知装不回去从何说起?
拆之前,标记好连杆方向,缸套是带定位点的。先装好活塞,将活塞推至上死点,缸套内壁抹点润滑油,装入缸套,待活塞与缸套结合紧密后,活塞和缸套慢慢的向下一起运动,对准定位点,一般来说,是不会偏离的,只有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产发动机也不错了 用汽油或酒精从火花塞或化油器那里灌进去 从后机匣倒出来 几次就行了 没必要非拆开 对自己有信心 不等于技术过硬 轴承的拆卸 缸套活塞的拆卸 都有一套要求在 拆不好不如不拆  懂机械的可以忽 ...

说的有道理,我考虑不周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楼主的方法不可取,磨合好的发动机是不能全拆的,重新装上活塞环,位置是不可能还原的,白磨合了

网友:
我也觉的磨合好的发动机还是不要全拆开来细

网友A:
反正磨合好的东西其配合最好不要再动,说得玄一点,螺钉拧紧的力量变化都可能造成影响。
而且发动机磨合中一直喷黑油,磨到最后就不会有明显黑油喷出。现在的发动机工艺好了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严重了。黑油都喷出来了,也就没必要再洗。
我上手过的早期小排量甲醇机,多数是三叶,没有气缸定位销。不是所有发动机都有那个。有那个的话定位精度也不如不拆。
反正发动机应该少拆多洗我觉得。洗了之后一定要补充些润滑油,矿物的或者合成的1,防锈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方法不可取,磨合好的发动机是不能全拆的,重新装上活塞环,位置是不可能还原的,白磨合了

呵呵,大多数小排量的空模发动机是没有活塞环的~不知道你拆过发动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磨合好的东西其配合最好不要再动,说得玄一点,螺钉拧紧的力量变化都可能造成影响。
而且发动机磨合中一直喷黑油,磨到最后就不会有明显黑油喷出。现在的发动机工艺好了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严重了。黑油都喷出来了 ...

是的,很多早期的三叶是没有气缸定位点的。我们一般是用刻线器做3点标记,这样可以比较精确的定位。
早期发动机磨车确实有黑油,最近磨的几台都没有,看来工艺提高不少。不过,根据雅发的朋友说,国产机的圆度同心度确实没有进口的好,而且质量集中性也差。
说到底,这个是个人的观念问题,我问过一个专业队的朋友,他说现在的发动机根本连洗都不用洗,直接开车上天,一样的性能出众,管他国产的进口的。不过,他敢这样做,我不敢。

网友:
呵呵.楼上一看就是老手.我也是这样搞的.不过我是有教练教.看过这贴的人.一定要按楼主的方法搞,别怕费事.

网友(2011-02-21):
我磨过三叶的15,46,52,感觉都还可以,不用拆的

网友:
拆开清洗没错,但没必要地面磨那么久!地上1箱油就够了,天上中速就可以了!

网友:
别争吵了!!!个有利弊。

网友E:
老手都没工夫这样磨,一般都是拧下火头,拆下后盖用燃油冲洗一下就装机了,地面烧半箱油就上天去磨了。
新手这样磨也没好处,新手经验不足,拆机往往忘做记号,装配难以到位,会出现很多人为故障。
特别是楼主还要用什么十锦锉,锉什么圆滑,汗。

网友:
好贴呀 多上点这种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手都没工夫这样磨,一般都是拧下火头,拆下后盖用燃油冲洗一下就装机了,地面烧半箱油就上天去磨了。
新手这样磨也没好处,新手经验不足,拆机往往忘做记号,装配难以到位,会出现很多人为故障。
特别是楼主还要 ...
看来老手都是很忙的~

网友(2011-04-04):
现在都是ABC发动机,是需要高速富油磨车的。楼主误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标题又没说大排小排,就算小排没活塞环,活塞拆过位置也会变的,而且我不止拆过发动机,油车的发动机我们都是自己改扫气和曲轴的,现在的发动机谁还拆啊,好的必定拆成坏的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

网友:
要是10年前还可以~
现在条件好~一个发动机很难用报废,就不玩了
哎~浮躁的社 会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再次 潜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匣后盖也就算了,还全都拆,缸筒装回去不可能是原来的位置了,磨合的功夫不是白费了。

网友:
专业的教学贴

网友:
说一下,现在的发动机没必要去拆开进行清洗,可能高手还可以,对于入门的朋友来说拆开了再装回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现在的工艺不象以前了

网友:
至于磨车,各有各的经验,什么叫磨好了,其实并不是看磨了几箱油而言的。真正磨好,要看其高速有没有发挥出来,怠速是不是稳定,中速过度是不是圆润没有咳嗽,这也和调发动机油针有关,至于拆发动机,LZ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特别是磨好后,对于网上那50元的发动机到是一定要拆开进行清洗的。

网友:
顶一下楼主 我一般还是喜欢拆解清洗的  包括跑完车以后  我玩车比较多 除了一台国产的 其余进口的机器都很好 我觉得国产的机器再洗也没用 质量就那样 怎么磨车还是短命

网友:
我一个航模发动机厂的工程师告诉我,磨不磨车没什么区别。装上直接就可以飞了。

网友:
对于清洗发动机内部其实并不需要拆开,大家都用过化油器清洗剂吧,可以在发动机怠速状态下用清洗剂对着风门喷几下,然后可以把发动机拉几下高速然后在回复怠速再拉几下高速,这样就可以达到直接清洗发动机内部的要求了,这是简单的办法也是比较安全的办法

网友:
我怀疑LZ是卖发动机的,叫你瞎折腾,折腾坏了赶快买新的,买来再折腾如此循环------------!

网友:
呵呵,受教了

 今天开始做机身了,希望早日完成

网友(2011-06-25):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交个朋友 QQ287043271

网友(2011-08-06):
画蛇添足,不能与时俱进。

网友:
我不建议新的发动机就拆开清洗

网友:
甲醇发动机不需要怎么磨的,地面随便磨个2箱足够了!汽油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至于这么折腾么???一般发动机都是摔死了的没有用死了的.....我们的OS都是拿来就磨怠速一箱 中速一箱;就直接上天了..先中小油门飞个6个起落后就可以随便飞了...飞个1年多屁事没有.

网友F:
磨合前拆开清洗比较赞成,磨合后其实只要打开曲柄后盖就能完成清洗了,没必要打开汽缸盖,上次看到个视频,拧汽缸盖螺丝都很有讲究,新缸没拧好就要把活塞上势点屏死。所以缸盖还是少开为妙,由其是新发动机。

网友G(2011-12-12):
学习啦
正准备上油机!

网友H:
很是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