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车铣求助[更新]

楼主(2011-01-06):
最近想入一套微型车铣
希望各位能推荐几个型号,主要用于加工铝件

顺便问下加工7075T6用 配什么材质的刀?

谢谢各位了

附上部分想要加工的零件的图

网友:
车铣选用主要是看你加工工件大小和精度,需要明确给出。

顺便顶一下。。。

楼主:
工件就是车上的轴 转向臂一类的东西

楼主:
人工置顶一下,麻烦大家推荐几个型号的吧

网友:
我也来顶下

网友:
LZ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但7075 是淬火铝材!  你这些零件在运行的时候都是有一定量的压力变形, 长时间会断裂的    我给的建议不知道对不对 供参考!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十分关注这贴!帮顶!

网友A:
7075是锻造合金铝,国内还未有能生产的企业,正品7075都是进口的,要买到正品比在洗浴中心找处女还难。

坊间很多声称7075的都是以不纯正的6系或更差的铝材,上高炉淬火到T6,就拿来当7系骗钱。

网友:
上图提供的样板,没有什么要车加工的,就一小钻铣改数控得了。

楼主:
有可能还要加工一些轴类的东西 所以还想要车

7075T6弄不到的话还有什么其他材料可以推荐下么

网友:
楼主的图都是压铸件,并非车铣能干的活!

网友:
那玩意不是精密铸造的吗?

网友B:
LZ你图上的要备个万能加工中心才行。。。普通的手控车 铣 能加工出来是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图上的要备个万能加工中心才行。。。普通的手控车 铣 能加工出来是神。。。。

就是就是,图上有些零件4轴都加工不出来,5轴以上的加工中心必须的。

网友:
楼主需要提供:
1、场地大小
2、资金情况
只有根据以上两个条件才能告诉你选什么。

网友:
感觉要用好点的模具,铣不出来吧

网友:
楼主这个目标达成不难的

投入也不用很高

我刚才帮你打听了一下

厂家回复。这种简单的造型 投资 100W 以下就行

好消息啊

楼主上

7075为超硬铝合金,因为我平时处理自行车事务多一些,在单车上目前也只有牙盘与飞轮的盘片上采用这类材料。耐磨性是不错的。
听说KT375材料作的刀具,可以加工 7075  , 积屑情况较少。
因为没有试过。于是只是听说。‘

网友:
LZ的东西应考虑铸造。

网友:
即使去铸造,这样的模的加工也要求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75是锻造合金铝,国内还未有能生产的企业,正品7075都是进口的,要买到正品比在洗浴中心找处女还难。

坊间很多声称7075的都是以不纯正的6系或更差的铝材,上高炉淬火到T6,就拿来当7系骗钱。

又不是啥高难的东西,至少东轻就有!南方小厂也能生产,但主要是热处理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