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空物开启,多少时间会烧坏??

楼主(2011-01-06):
里面不放任何物品,包括旋转玻璃盘也拿走时。。。

网友:
5分钟左右 科技之光里做过实验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麻烦什么高手,
你只需要插上电源,按下开关,
那一块会走的表座那等着就行了。

楼主:
搞微波炉卫生,我傻X了一把。把里面玻璃盘都拿出来后,一厢情愿地想空开一会杀杀毒。定时一分钟,结果到55秒时,一股焦糊味飘出,微波炉歇菜了,电源无反应了。。

教训!

网友A:
楼主又有的拆了,趁机拆开看看里边的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有的拆了,趁机拆开看看里边的构造

嗯,肯定是自己折腾了。。。

网友:
小白鼠的悲剧

网友B:
里面有个变压器还不错- -.可以当雕刻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变压器还不错- -.可以当雕刻机电源

不拆掉 -- 要修复它!:loveliness:

网友:
微波炉的电路很简单的,不外乎高压变压器、高压整流二极管、磁控管,检查一下,很好修的,零件也不是太贵,也很好买到。
但是那个高压变压器不好拆的,那个矽钢片的叠缝处都是用电焊焊死了,要拆就要把焊缝磨掉,我拆过一个。

网友:
估计云母片烧了。
2元钱,换个云母片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保险烧了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同情楼主,我代表我自己对楼主表示诚挚的慰问和深切的关注。

网友:
我买了个云母片花了20.00大洋,他奶奶的,太黑了

网友:
我才知道空载也会烧坏 谢谢楼主以身试法呵呵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空载经历(因疏忽),但一直到定时用完(好象10分钟左右)也没坏。我也才知道空载会烧坏

网友C:
我老妈也犯过LZ同类错误,不修了,在住的小区坛子二手交易版元100收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老妈也犯过LZ同类错误,不修了,在住的小区坛子二手交易版元100收了一个。
你们小区还专门有个论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小区还专门有个论坛?
有的。业主自发搞的,刚捐助100大洋换新服务器,小区两W多人,一人出一点养着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业主自发搞的,刚捐助100大洋换新服务器,小区两W多人,一人出一点养着没问题。
牛B

网友:
前不久一出小区,碰到个收废品的老头,推车上收了个九五成新的夏普微波炉,50拿下包送到家,一查高压整流管开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我代表亚洲人民向楼主慰问(向央视芮成钢学的)

网友:
不知道这么多高压啥的,微波啥东西
除了能加热食物,能否更物尽其用,改造DIY?

网友:
看保险再说 我也挨过 儿子乱开没东西 我当怎么回事 玻璃管保险挂了

网友:
顺路问个,高压变压器能代换吗?我的美的850W,找不到原装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微波炉,故障类似,换一只高压二极管OK了。

网友:
我是94年4000块买的夏普6G65

各种情况都遇到过,包括空烧,至今还在用,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只要电气参数一样,且能安装下,当然可以代换的。

网友:
遥控发射机不拉出天线开机也同理(随然有保护不致损坏)。

网友:
我干过。不知道几分钟。反正保险烧了,然后一个纸片一样的东西也不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样子有这种经历的还大有人在,开个控诉大会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了,相同电气参数很难判断啊,有的说同功率就可以,我不确定,美的第二次坏了,变压器一个维修站要120 ,还要手工20 ,不贵,只是我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