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起爆落实为什么

楼主(2011-01-06):
我的飞机螺距调的是—2        +3         +6        +8       +10          油门曲线是0     28         50        76         100                飞的时候大概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飞机会突然起来老高   不会慢慢起来  是怎么回事啊   下降也是  我慢慢拉  飞机却一下子下来          还有  调螺距时我是把平衡杆固定住让平衡杆水平     然后先在螺距尺上定好螺距再将螺距尺放入大浆    然后进入到遥控里德螺距调整选项   油门推杆放在最低  遥控里选择低一点此时螺距尺上方和平衡杆不水平   然后去遥控里调百分比直到螺距尺上方和平衡杆水平 这样就调好第一点   然后把油门推到5分之2处  把螺距尺拔出来再定好+3度放入大浆   再去遥控里调第二点的百分比  直到螺距尺水平     请问螺距尺是我这样用吗   是我这样调螺距吗                              还有比如我刚刚调好5个点的螺距       然后我把油门推到最低  再用螺距尺去看螺距的时候却不是刚刚那个度数了    奇怪   请大家帮帮忙啊    小弟新手啊  为了让自己的飞机飞起来那里跑这里跑   饭也吃不下去   哎  帮帮忙啊

网友:
飞机螺距是-2    0     +2     +5      +8                   油门0    40    60   80      100

网友:
先要知道电调是不是有缓启动,有缓启动你一下推很高当然速度加的快,另外可以适当减少螺距,不飞3D不用特别纠结螺距,只要角度不是太大。

网友:
我的飞机螺距调的是—2        +3         +6        +8       +10
曲线太陡了,所以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