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22是数字舵机吗

楼主(2011-01-06):
MD922是数字
舵机
吗
陀螺仪
上打开数字舵机的开关可以吗

网友A:
是数字的

网友B:
用吧,922还是不错的,用在250以下的机子,绝对不差

网友C:
不知道250以下的机子,922和420哪个锁尾效果更好点

网友D:
922与420比没多大的区别

网友E(2011-02-20):
922 是 250Hz 或 333Hz ??

网友F:
用在450上也行吧,感觉922比420劲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