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飞机重心定义

楼主(2011-01-06):
模型飞机重心的定义
我们把模型飞机重心解释为:把飞行中的飞机重量凝聚于某一点,该点是直接对地心引力产生象地重力作用的所在,此一重心点不论飞机在空中的姿态如何,它永远垂直于地面。(此处更正,因失误将地平面打成地面)
掌握模型飞机重心的变化的意义:
模型飞机的初学者都是从模型店购买练习机学习飞行,有的店家可以帮忙组装,但大多由爱好者在家自行组装。组装完成后试飞,一般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飞机头轻,升降舵必须微调成降舵,机体才能保持平飞。二、飞机头重,升降舵必须微调成升舵,机体才保持平飞,并且伴随机头难以拉起和起飞距离加大、降落速度过大的现象。--这两种情况对老手来说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初学者并不了解飞机重心的重要性,一味按照说明书拼装组合,往往在试飞的时候发生异常,不能及时修正舵面而坠机。因此掌握飞机重心变化对初学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学会模型飞机重心的调整:
一般的教练机套件说明书里都会标明该机型重心的所在。重心多落在翼弦三分之一处,而教练机一般使用克拉克Y型翼型,这种翼型为最普通且最可靠的翼切面,属于高升力中等速度也是高阻力翼型,若是依照翼弦前三分之一处重心实际飞行多会产生机头偏轻的现象,但这种微小的差距并不是不可以飞行,只是如果你想要飞得更顺手的话你可以尝试将重心稍微前移(可以把接受或动力电池前移),你将会发现飞机起飞降落及空中动作更容易掌握,飞机会比较听话。

有关影响重心变化的若干因素:
一、水平安定面对重心的影响:
基本上当我们计算飞机升力负荷时,是包含了主翼和水平安定面的总面积,换句话说,水平安定面就是一个小主翼,它除了提供水平安定作用外也提供少许升力,它的这些升力直接影响了全机重力的所在,影响结果是:小安定面形成重心前移,相反大的水平安定面则形成重心后移。
如下图

模型飞机翼型切面大致分三类,低速、中速、高速三种。此三种由于性能特性各不相同,因此在重心位置上各有差异:
一、单翼面:低速--重心在前缘50%后
二、克拉克Y型:中速--重心在前缘30%-33%
三、半对称或全对称:中或高速--重心在前缘27%-30%
四、流线薄翼型:高速--重心在前缘25%-30%
如下图

爱好者在选取重心位置的时候可以参考机型所带翼型来决定。

攻角对重心的影响
如下图:
攻角是使主翼产生升力的设计,对重心影响如下:
攻角大--重心前移
攻角小--重心后移
原则上我们宁取小攻角而不采取大攻角。

翼外形的影响:
各类型飞机因为飞行的目的不同,主翼外型也有所不同,因此也形成了重心不同:
一、基本矩形翼:重心在距前缘30%为准,适合中速机型,若用于低速机型,则重心后移。

二、对称形梯形翼:重心与矩形翼相同,适合中速机型

三、抛物线翼型:重心在前缘后33%,适合仿古中速机型。

四、后掠翼:视后掠角大小而定,后掠角越大,重心越后移,反之向前,适合高速机型。

五、前掠翼:视前掠角大小而定,前掠角越大,重心越往前移,反之向后,适合高速机型。

六、串型翼:仅适合低速机型,重心在前主翼后缘至后主翼前缘四分之一处。

七、尾前式:重心在后主翼前缘至前小翼后缘后的三分之一处,适合中高速机型

八、无尾盘型翼:重心在翼弦前四分之一处,适合低速机型

九、无尾三角翼:视后掠角大小而定,重心通常在前缘五分之三至二分之一处,适合中高速机型

十、飞翼式:视翼型种类而定,正长方形者重心靠前缘,前缘有后掠角者在距正中央前缘约30%--40%。前后缘均有后掠角的可参照后掠翼求出重心,前掠角者,可参照前掠翼求出重心,适合中高速机型。

十一、板状翼:多为正方型或长方型,重心在前缘约六分之一处,适合低速机型

综合以上要点,我们了解模型飞机的重心变化相当复杂,它将受机型、翼型、翼切面、攻角(迎角)等相互牵制影响,因此在自行设计机型时,应该考虑重心位置。而决定重心时无把握,不妨把机头略重点,切记不可机头过轻,否则试飞时不仅不好修正,还可能会有危险状况发生。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讨论

网友A:
地面调整不需要太过精确 大概30%处就可以了 还好 大部分飞机在30%处有各种各样的标记
另外 重心也不是绝对的 起飞后可以感受下操控 如果太灵就是头轻了 很钝就是头重了 根据自身要求来调整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调整不需要太过精确 大概30%处就可以了 还好 大部分飞机在30%处有各种各样的标记
另外 重心也不是绝对的 起飞后可以感受下操控 如果太灵就是头轻了 很钝就是头重了 根据自身要求来调整重心
老手可以,新手还是弄的好一点,要不他们就回不来了。

网友:
单纯的理解就是模型静态的时候重心在模型的哪个位置。我理解的是最好的是模型升力的力点应该和模型的静态重心重合,这样的模型才能达到最好的合力平衡的效果。一般的经验认为就是在机翼的前30%的位置,实际这个数值并不完全正确,和翼型的选择,还有平尾产生升力的 大小有关。
另楼主的~~~太长了,好帖确实!

网友(2022-04-25):
十年前的神级帖子

网友:
我的电池大小不一样重量也就不一样,我都是起飞后看姿态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