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杆啃螺纹请教,附图

楼主(2011-01-06):
想把打印机里面拆出来得光杆弄上螺纹,光杆是8毫米得.板牙是M8得标准牙,但是啃出来得螺纹惨不忍睹啊,是光杆材料得问题吗?还是光杆需要先退火?
请教!

网友:
会不会直径太粗了,一般最好小5-10丝,要是杆子硬了,那你根本就扳不动的。

网友:
 ...这光杆的材质估计有点钦......表面镀了硬铬而以.....

楼主:
应该不是太粗,图上最下面两个牙得牙顶还是光杆外表得锈得颜色呢,困惑啊,,

网友:
看下板牙有没有蹦齿(如果有赤坏了就用另一边朝工件加工),外径一般要小于8MM10-20丝。材料看不出有加工不了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板牙蹦齿了

网友:
板牙时加点菜籽油

网友:
看图分析是两种情况,一是你的光轴料太软或者太硬。二是你的板牙钝了或者蹦牙了。

网友:
打印机里的光杆多是铁镀铬,芯软。

网友:
它总是芯太软,芯太软……

先退火再攻试试?

网友:
没放润滑剂所至,放点油就好了

网友:
光杆是标准尺寸,公差最多小0.01左右,板牙套螺纹大径最好小0.2左右,板时加点菜籽油润滑!

网友:
打印机光杆芯很软的,外面有层硬皮而已。硬皮去了还很容易锈。

网友:
看看扳牙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昨天晚上回家又看了下,板牙没有问题,实际上是板牙没有和光杆垂直导致得,后来重新攻了下,螺纹就比较漂亮了,但是新问题出来了,由于没有夹持工具,板牙总是摆动,螺纹攻成了S型.需要再找找方法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我正准备给16MM的硬轴板牙,不知道好不好整,LZ关于摆动的问题我很关心,也想知道有什么方法避免

网友:
车床上,用套丝器!
保证不歪!

或直接车丝

网友:
垃圾板牙没有加润滑油直接攻了吧

网友A:
都是撕裂伤,要温柔些,弄点润滑啊。牙也不快,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