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的2217 KV1250 用来练航线 怎么配浆

楼主(2011-01-06):
2217 KV1250 用来练航线 怎么配浆,有没相关拉力电流数据呢?谢谢了

楼主:
沙发不留,国际惯例

网友A:
从某淘宝链接上抓过来的。3S电池如果要上1047桨设备都会死的很快。

=风之韵航模=新西达2217 kv1250无刷电机 含十字架、4mm桨夹、螺丝

2217无刷电机适合模型重量300---1000克左右

推荐用桨及锂电(直驱):
2SLi 1047   3SLi 9050

电池数量2--3锂电
推荐使用最大电流5--18A(75% )
静态电流10V(1.3A)
允许最大电流(60秒)20A/60s
最大效率80%
轴径4MM
重量70克
尺寸27.8X30

配桨及推力参考:

A2217 KV1250:

GWS9050HD:
11V 20.4A 10280转,1075克
10.5V 18.9A 9990转, 995克
10V 17.8A 9620转, 933克
9.5V 16.1A 9320转, 85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某淘宝链接上抓过来的。3S电池如果要上1047桨设备都会死的很快。

=风之韵航模=新西达2217 kv1250无刷电机 含十字架、4mm桨夹、螺丝

2217无刷电机适合模型重量300---1000克左右

推荐用桨及锂电(直驱): ...

谢谢啦,我看你对动力匹配研究得比较透彻哦。顺便问下这个2217功率是多少的?安全持续电流是5~17A?最高电流才20A持续60S?

网友B:
LZ,请问你用什么电池啊,几S几MAH?还有就是,打算飞什么飞机啊,飞翼类?塞斯纳类?KT3D类?飞机多重啊?

网友:
3S  2200  15-20C 下,相对于9050,1047而言,9060最合适。
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还有较大的拉力, 全油门可以猛飞1.3KG的上下单练习机, 但吊机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问你用什么电池啊,几S几MAH?还有就是,打算飞什么飞机啊,飞翼类?塞斯纳类?KT3D类?飞机多重啊?
手上有个自己DIY的3S的3500毫安 15C的电池 重量230g,准备做个KT板机,就练航线,估计设备全重850g。为了保护电机电调电池等设备寻求个合适的浆。

网友C:
LZ的2217电机,KV1250配1.2M的飞机都足够了,不建议用慢飞桨,9060或8060应该都可以。
具体哪个桨更适合还是要上机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2217电机,KV1250配1.2M的飞机都足够了,不建议用慢飞桨,9060或8060应该都可以。
具体哪个桨更适合还是要上机测试的。
这边下雨啊 没机会出去试,等雨停了就试试

网友D:
搭车问一下

搭车问一下,朗宇X2216 KV1250电机的桨配置和XXD 2217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朗宇X2216 KV1250电机的桨配置和XXD 2217是不是一样?

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