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FUTABA 10C的不解!~

楼主(2011-01-06):
朋友要买10C  正纠结买那个版本呢   基本定下来是用2.4G了    不知道还用那个版本  那个速度比较快    上图是我画的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不考虑经济的话个人认为数字加密的控是现在最好的。

网友:
毕哥  我也要买10C

网友:
TM8的高频头就像图中上方的模式,10CHP和10CG应该都是图中下方的模式。两款高频头的接口不一样的,个人意见

网友A:
后背背个高频头的都是慢机
高频头RF和控制单元集成的基本都是快的(后背肯定看不到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背背个高频头的都是慢机
高频头RF和控制单元集成的基本都是快的(后背肯定看不到高频头)

谁告诉你的  后面有高频头的 是慢的
速度和 高频头外置和内置  有啥关系    和2.4g 的技术先进性有直接关系

网友:
有一台10CG,还没舍的用呢,起码保证不同频!

网友:
10chp 和 10c 主要看你的飞机有多少 资金有多少 10chp能用 72高频头 接收便宜点 10c不能用ppm 或pcm 只能用贵的接收
一两个飞机到没事。要是一大堆飞机 油的 电的 kt 轻木都有还是建议你来个能换高频头的 。毕竟来个kt机不能上个4、5百的接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的  后面有高频头的 是慢的
速度和 高频头外置和内置  有啥关系    和2.4g 的技术先进性有直接关系

可能我说的不明白,不过你可以翻翻旧贴,有个贴有现在市场上主流控的速度比较
看到以后,你再看看那些快机是否有独立的发射高频头,对,是集成了,但不是简单PCB层面的集成..
RF通过SPI接口和单片机通讯,速度瓶颈就在这个接口数据转换上。
而RF包含单片机的芯片方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发展的方向。
现行厂商出独立高频头的方案,是方便用户向2.4G 升级,以后这种方案应该会被淘汰..

网友(2011-05-31):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说的不明白,不过你可以翻翻旧贴,有个贴有现在市场上主流控的速度比较
看到以后,你再看看那些快机是否有独立的发射高频头,对,是集成了,但不是简单PCB层面的集成..
RF通过SPI接口和单片机通讯,速度瓶 ...
有一定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