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零开始学习机器人--------请教各位

楼主(2011-01-06):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如何从零开始学习机器人,最好是有具体的方向,也可以加我的QQ号,790462530

网友:
呵呵
LS
老师收学生了

个人建议:
1   切书店逛下,看看单片机教材书,看看微处理方面的书,回到现实看看可以买到又不贵的芯片,找不到地方买,上网上买。再去书店看下是用什么语言编程,然后选择买一些书。
2 就 跟着论坛几位走,有什么不会的都搞得定,从简单到难的都有。

网友:
对了
先准备2000元钱放起

最简单的 几十元

稍微复杂点的,就要买舵机控制版等没几百元下不来,

网友:
从零开始,第一步是采购工具(五金、台钻、台钳、什锦锉、吊磨、焊台、万用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有示波器,没有台钻,没有吊磨……
zhexi

这些我也没有啊
很想用用示波器,从来没用过

楼主:
示波器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什么呀

晕了
基础也太差了吧,
没关系有  百度  自己搜索一下吧
你现在根本用不着这玩意。你又不搞电路板,先直接买现成的东西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03):
嗯,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2012-09-18):
用不着,中小学教材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