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折腾之大改“超越”(更新临时完成照片)

楼主(2011-01-06):
不能光说不练是不是……
那咱今天就贴个超越大改的进程吧!
经过两个多月以来对原船的反复试验和改进,最终证明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总结下来,最大问题是稳向板长度与压铅重量不足,三级风力以上无法保证模型足够的稳性,发挥面积增大后帆装应有的效率。思量再三,决定鼓起勇气,对这条“阿斗”进行“触及灵魂”的终极改造。
改造内容包括:
1,拆除甲板以上全部零件,只保留原铝合金桅杆底部、前、主驶帆杆,以8毫米直径的碳杆制作长度为1350毫米的新桅杆;
2,拆除长度为280毫米的原稳向板,制作长度为325毫米的新稳向板;
3,换装大展弦比细长形状的新帆装,采用拼帆工艺形成更理想、准确的翼型剖面。
4,前、后、侧支索全部使用0.3毫米合股钢缆并简化结构,替代原先使用的尼龙线,以期最大限度降低废阻;
5,使用上精880的1470克小截面流线型压铅替换880克的原装压铁。
真心希望这次改装能够不辜负在这条船上投入的精力和心血,能够令其性能有实质性的提高。
随着改造进度的延续,我会将这一过程逐渐发上来给大家批评、参考,希望能够得到前辈和高手们的指点、辅导,在此先谢过了!

新稳向板采用3毫米航空层板制作,采用夹层结构,内部贯穿4毫米镀锌钢丝

新稳向板采用3毫米航空层板制作,采用夹层结构,内部贯穿4毫米镀锌钢丝

外部蒙2层0.3毫米玻璃纤维布,第一层为45度,第二层是90度

外部蒙2层0.3毫米玻璃纤维布,第一层为45度,第二层是90度

由于冬季温度低,蒙玻璃布的粘合剂改用北化502来替代E51环氧,事实证明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由于冬季温度低,蒙玻璃布的粘合剂改用北化502来替代E51环氧,事实证明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稳向板剖面为对称翼型

稳向板剖面为对称翼型

利用原铝合金桅杆底部制作的新桅杆,以便更好的适配原船的桅座,并分别用直径6毫米及10毫米的碳管进行内部和 ...

利用原铝合金桅杆底部制作的新桅杆,以便更好的适配原船的桅座,并分别用直径6毫米及10毫米的碳管进行内部和 ...

带前掠角的横衍为1毫米铝板,能起到更好的张紧作用

带前掠角的横衍为1毫米铝板,能起到更好的张紧作用

桅顶材料取自铝门窗边角料,T型结构

桅顶材料取自铝门窗边角料,T型结构

定位横销可分散支索的拉力,又可用作侧支索固定点

定位横销可分散支索的拉力,又可用作侧支索固定点

插上桅杆看一看……

插上桅杆看一看……

楼主:
目前的进度就是这样了。打算等压铅到手后与稳向板进行最后整合修正,然后喷漆美化。
接下来就是帆装的制作了,打算周末在家里定定心,慢慢进行。

网友:
钟老师下手真快

网友A:
中梁是否可以向上些,上下车两个铝圈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梁是否可以向上些,上下车两个铝圈加强。

强度不是问题,中间夹在两根碳管的接缝处了,里面套了15公分长的6毫米碳管,横梁是卡在6毫米的管子上的……陈老师,请教上移横梁的好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不是问题,中间夹在两根碳管的接缝处了,里面套了15公分长的6毫米碳管,横梁是卡在6毫米的管子上的……陈老师,请教上移横梁的好处是?

为什么就怎么肯定强度不是问题?你都还没跑呐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碳管,如过是拉挤成型的管子,这样的内插连接是很危险的。你可以用多余的管子把螺丝刀插入撬一下试试,管子马上就裂开了。所以陈医生让你套个圈,是很有必要的。
横梁不一定就要上移,具体位置要看桅杆在支索拉紧时的状态来定的。
使用上精880的1470克小截面流线型压铅,超越有那么大的排水量吗?我估计1470g的压铅重了。

网友B: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但认为这样搞是无底洞,你没有参照物,侧倾大了加稳向扳,加压铅;风小了你加高桅杆,加大帆面积
我到是建议楼主搞条880船,在规则允许范围里折腾,能跑过比的880,应该有些成就感,再者帆船操纵技术怎么样?你的判断是否准确?一条船在不同的人手里操是不一样的,学学这里坛主的理论就有体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朱老师的指点!
我说强度没问题是因为另一条船的桅杆采用了相同的结构(中间插接部分涂抹AB胶),使用至今也经历过了7级风力下的测试,没有发生问题。不过陈医生的建议确实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其实我也担心880上的压铅会偏重,但苦于一时找不到替代,只能先拿到手测试了再说,毕竟减小重量要比自己浇注压铅容易多了……(超越的船长比880短不到10厘米,排水量的差异应该不致过分悬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RC老师,
是这样的:超越呢,肯定不可能达到陈志老师的880水准,拿去参加比赛。之所以没完没了的折腾,主要原因是出于以下考虑:
1,夯实对帆船航行原理、各部分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通过对各关键部件的反复调换来摸透脾气;
2,原先一直都是尝试用不同的帆装来测试航行效果,但一直都受困于“压不住”的毛病,没有办法真正体现不同帆装对航行的实际影响;
3,年后有考虑购入陈老师的880船,拿超越打基础,避免好船到手后在调试上多走弯路……
这也是我明知对超越的改造不可能发生奇迹,但仍愿意反复试验,积累经验的理由,还望RC老师别见笑,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条船在不同的人手里操是不一样的,学学这里坛主的理论就有体会了

老大同意;一条船在不同的人手里操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现在超越已经是流星了 学学这里坛主的理论就有体会了;5i坛主是老假不会吧

网友:
你的稳向板插入船体的部分太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的。先天问题,原船套箱就这点。想深入要开膛破肚了。

网友:
套箱不到甲板,你再硬的稳向板也没用,开膛破肚是必要的,你既然想有所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提高是一定要的,这么多前辈都来提出意见,已经是感激之至了……
这条船其实很多地方强度都有隐患。力所能及的(比如船头部位,甲板下面的稳向板套管等处)都已经做了改动和补强,舱盖漏水也是个大问题。虽经过改进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看来风大的时候只能用胶带封舱了。
这次改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验证一下可行性和观察实际变化,等过完年买来880,就能积累一定的经验,上手会轻松一点了。我自己也不相信这条船能有多大出息,呵呵~
另外,我的玻璃钢工艺不是很过关,改动原本就比较粗糙的玻璃钢船体,害怕得不偿失,反而引起结构的弱化。(舱内有层板和环氧堆积保护稳向板套管,风力不太大的话还凑合)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桅杆头这个结构强度恐怕不行吧,而且还打了眼,毕竟是挤出管,哪怕打毛用碳纤丝涂树脂缠绕一下也好
如果不改套箱至少也应该把套箱加固到甲板,毕竟稳向板和压铅的长度和重量都增加了,套箱的受力也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醒~套管两侧已作加强至甲板下面(层板支撑片),桅杆头是这样的:T型铝材的平面与桅顶是主要承力部位,横销两端侧支索向下的应力通过铝材中部的孔让平面与碳管顶端紧密贴合。(顶部的碳管内壁粘接有铜管做衬层,外部有10毫米套管,实际上是里外三层的结构)试航后如果强度不足,再做调整补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打算发图呢……今天原本打算去试试水的,没想到中午了,湖面还在封冻,没辙又回来了

楼主:
暂告段落

新帆做好了,首次尝试拼帆工艺,虽不完美,但感觉还算堪用,先试试看再改进吧!压铅迟迟未能买到合适的,暂时先沿用原来超越的880克,小风天跑跑看效果。
改进后的船不但没有增重,反而比原先的超越轻了300多克(看来原来的铝合金桅杆还真是很重),吃水更浅。重心位置相对原先前移2.5厘米左右,以期改善顽固的上抢现象,并降至水线下约10厘米处,较原先位置低了很多。
贴两张图上来给大家看看,欢迎拍砖……: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海元旦过后经常都是0度以下的……尤其是这一周以来,水面都结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