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机子有偏差

楼主(2011-01-06):
请教各位:我的机子 在一块板上铣三个方形的槽,X轴粗加工后再精加工,结果就会偏差1MM左右,归零时电脑上显示的还是原的坐标,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还有 加工中机子停几个小时不加工,再加工坐标就变了,请教各位了,

楼主:
高人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机子能上个免冠照吗?大家才能看看哪里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B:
停机的时候过冲了吧。是不是停机之前速度太快了,冲过头了,再接着加工当然不对了。

楼主:
设置三个轴都一样的,速度也不快,干铁的,F300 Z0.3

网友C:
丝杆的安装是否用的丝杆座?不能 有弹性的东西垫丝杆两头。联轴器的选用也很关键。还有丝杆的本身问题或步进电机本身的制动力问题

网友C:
补充。还有测试版本破解的MACH3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D:
步进电机丢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楼主可以用一样的代码,不加工件,让机器空走,试试,如果空走没问题,干活才有问题,应该就是失步的问题,或者电机驱动力不够

楼主:
Mach3是我在网上花5元钱买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电机是86加长100的不仅电机,只有X轴偏差比较大,Y轴和Z轴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