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机

楼主(2011-01-06):
请问高手,我电调还没到,怎么在无电调的情况下测试
电机
,我电机是KV4000无刷的,今天我把电机上红色的和黑色的线直接接上
电池
,结果我后悔了,听到“啪”的一声我就赶紧把线拔了,后来就不敢试了,我不知道烧没烧,后来我又用四节干电池接上,发现电机只是轻微的抖动,空转都不行,我想知道怎么测试我电机烧没烧,现在电调也没有。

网友A:
无刷电机是交流三相电机,通入直流电会烧坏线圈的,不要做这样的试验。

网友B:
如果仅是一短时间通电,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D:
电机没烧,干电池电流很小的,只是无刷电机用的是交流电,所以只是抖动!

网友E:
原帖由
zgh001
于 2011-1-8 08:12 发表
无刷电机不是交流电 是直流的 只是频率比较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