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柄的型号是?

楼主(2011-01-06):
图中这个钻夹头后面配的柄是什么型号,这个是用在C0618小床上的

网友A:
看图上好像是MT2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上面好像写的是b16 或者b18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等于MT2

网友B:
B16 或者B18是莫氏短锥接夹头那边的 就是说钻接杆一头是B16 一头是MT2

网友C:
0618尾顶用的锥柄是MT1

网友D:
C0618小床想插主轴用mt2,插尾座上就用mt1,钻夹头上标的b几就用mt转b几

网友E:
莫氏2号锥柄

网友F:
该夹头若是用在C0618尾座上用,就是MT1,若是用在C0618主轴上就是M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