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和控搭配的讨论

楼主(2011-01-06):
有谁用2.4G的控搭配无线图传FPV的吗?是不是图传一定要用1.2G或5.8G的呢?那么1.2和5.8哪个效果更好一点呢?

网友:
肯定1.2G了,波长越长,穿越障碍物能力越强。

网友:
1.2G不错

楼主:
用T8FG如何?还有就是有兼容接收吗?

网友:
有兼容接收,原配接收机的拉距很牛逼

网友A:
请问楼上,具体有多牛B,是和1.2G图传共用的时候拉的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具体有多牛B,是和1.2G图传共用的时候拉的距么?

原配直接用有3公里,加上图传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配有两种呢。你说的牛B的是哪种型号?6008HS还是6108SB?控是不是都一样的?比如随机配的是6108SB,以后买6008HS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