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浆没扩好的问题的吗?

楼主(2011-01-06):
今天做地面实验,2217 1250开始用HY的9060浆测试 最大电流20A。声音正常。后来用XXD的EP1060浆由于浆孔不对,自己扩孔,用浆夹安装好以后,地面测试最大电流才11A,而且大电流时候有嚣叫的声音,这个浆我扩得稍微有点不对称,是这个原因导致电流和声音不对吗?

楼主:
是不是孔扩得太大,转数高了之后,子弹头浆夹夹不住呢?

网友A:
这样的KV值不太适合用1060的桨,有些大了,高速转时桨变形的厉害
建议考虑高效的硬桨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KV值不太适合用1060的桨,有些大了,高速转时桨变形的厉害
建议考虑高效的硬桨来测试一下
只是地面测试用,难道高速时浆变形了就有嚣叫声音,随之电流也上不去就只有1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地面测试用,难道高速时浆变形了就有嚣叫声音,随之电流也上不去就只有10A?

用高KV值电机测试过XXD 6030桨,全油门叫的厉害,换了7035好的多,不过全油时还是有点响。螺距相差不是很大,但桨的硬度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了。
朋友的1250KV电机用的EMP 9060硬桨,完全没有啸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KV值电机测试过XXD 6030桨,全油门叫的厉害,换了7035好的多,不过全油时还是有点响。螺距相差不是很大,但桨的硬度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了。
朋友的1250KV电机用的EMP 9060硬桨,完全没有啸叫声。
认真想了下,全油电流只有10A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负载,可能浆和弹夹,或者弹夹与电机轴没紧的原因。我HY的9060浆全油能上20A,不过是用11.6V电压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