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航线悬停切换

楼主(2011-01-07):
如题,如何为650设置航线模式和悬停模式,另外在在飞行中是否能完切换?

楼主:
顺带问一下,从拍摄的视频来看,上升和直线前飞过程中比较画面比较稳定,但是下降时明显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如何为650设置航线模式和悬停模式,另外在在飞行中是否能完切换?

将你接收机的第5通道接到飞控的第5通道上,X650在飞行中航线模式和悬停模式是可以随便切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带问一下,从拍摄的视频来看,上升和直线前飞过程中比较画面比较稳定,但是下降时明显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设置。

 慢慢下降就不会了,以后放出的1。22固件会对此问题优化

网友A:
借这个帖子,弱弱的问一下,10chp里第五通道应该是那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这个帖子,弱弱的问一下,10chp里第五通道应该是那个开关?

10C 非常灵活,不想JR系列,它的通道是可以任意映射的。

建议先阅读下说明书,先了解如何设置开关通道。

FC1212-S飞控,在开关通道最小舵机的时候,飞控进入悬停模式,在开关通道最大舵的时候,进入航线模式。

航线模式和悬停模式在空中切换的时候,需要注意遥控器的微调。

航线模式和悬停模式的微调量可能会不同,如果差别很大,请使用调参软件来校准遥控器。

楼主:
.....哦。。看来我遇到的还是普遍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