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我的华科尔小飞机尾舵机抖舵的那件事】

楼主(2011-01-07):
敬请大家移步查看原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7542&pid=5720235&page=1&extra=page%3D1#pid5720235

有些名词也是我命名的,大家能看懂就成了!咱也不是专家只是随便唠叨唠叨!

楼主:
我的新宝贝

顺便show  show我的新家伙!( 还没装起来正在改造旋翼头组 )

网友:
图上这机脚很粗壮。

网友A:
楼主这个脚架能不能给个连接?看上去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脚架能不能给个连接?看上去很不错啊

普通250的脚架,不过电池仓那里是我自己用电烙铁烧制的

楼主:
看帖不回的今天开始抖舵!

网友B:
尾巴组件是microheli全套吗?尾桨是250打磨短的吗?若是,我们到目前改造得一模一样。只是我的脚架是利用原装的主体加碳纤维,更高且轻。另电池是2s的?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组件是microheli全套吗?尾桨是250打磨短的吗?若是,我们到目前改造得一模一样。只是我的脚架是利用原装的主体加碳纤维,更高且轻。另电池是2s的?哪里买的?

电池是T O P_G U N的7.4v 25c 450毫安的 前几天发现别的牌子有400毫安的准备测试。我这个脚架也没重哪里去!

目前整机全重109 G

楼主:
尾桨是ep200的没打磨直接用 山寨的尾桨有黄色和白色2种,我选了白色.
另外尾桨夹不是microheli那套的 ,网上花了20多块钱买了山寨ep200的尾桨夹 替换上原装尾中联直接用(要加个铜垫片这个问卖家要一对)。尾浆夹装球头那里用了1.4mm的螺丝和原装蟹爪固定(不要拧紧)  很不错!

和原厂塑胶的比虚位缩小到最低,坚固性没得说 ,我那个原装尾浆夹早已经炸烂了,用502补到实在没法补!这个现在除了稍重很完美!

跟microheli的比较性价比没得说。那个太贵我下不了手!

华科尔的钢制球头是1.2mm 如果尾桨夹的孔改成1.2mm的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浆夹缝是ep200尾桨的厚度 必须用ep200的尾桨 要是厂家改款把它们调整到华科尔的尺码 就可以直接用了 不过估计又要涨价啦  哈哈

网友:
顶小秋,帮大家省钱了

网友B:
我改的高脚架

这个脚架很高,几乎是原装高度的两倍

楼主:
脚架太高了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架很高,几乎是原装高度的两倍

说说你怎么改的吧。还有细节图么?分享下

网友:
高点好!防止大桨扫地

楼主:
高一点就可以了 高太多了就不好看了,重心也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你怎么改的吧。还有细节图么?分享下

利用原装脚架,剪掉前腿,加一半250脚架作为前腿上部,与2mm碳纤维棒通过热缩管连接。后腿完全利用原装部分,剪掉多余的,与1mm碳纤维棒通过热缩管连接。前腿与原装主体粘或绑扎,这样四条腿就延长了。两根雪橇用2mm碳纤维棒,与四条腿连接处套较粗热缩管,套住四条腿上的较细热缩管,一加热就固定在一起了,很牢固,弹性十足。太高了也不好,最大的缺点是侧拖地时重心不稳,其他方面还好。脚架总重6g,是原装的倍,我改造的250脚架约9g。ps:碳纤维棒与塑料连接处塑料开浅槽,加少许胶。

网友:
回复 楼主:

特别想看看你这牛机改完后啥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