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像真MD500E的疑问

楼主(2011-01-07):
现在有一台固朗450,(论坛里收来的,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8
然后看见飞越的五桨旋翼头(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879431013

疑问:
这个五桨旋翼头,能不能装到收来的那个固朗上面去?需要做那些改造么?除了旋翼头之外还要购买那些配件?
五桨旋翼有什么好处什么坏处?

比较疑惑,拜托知道的人来解答了

网友:
好处大大地,炸机一次两对半桨..而且还要找很好的几对桨来配平用...不用太高转速和螺距就能离地..只要扭力够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扭力够,,是需要换电机么?

网友:
换5浆的和尾巴协调比较难调,用3浆的比较合适,关键便宜,好像才130元一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百三十?我看见三桨,四桨,五桨都是一百八啊,,,
因为真机是五桨的,所以才想用五桨,而且都是一百八十块
三桨和四桨的尾巴要好调很多么?

网友:
之前我也正有你的想法,做套MD500的像真机,壳已经有了,特意买了套新机,当时也找了三、四、五浆的旋翼头,三浆的找到最便宜的是138元。我在论坛查过了,5浆的比较难调,因为尾巴是2浆的,4浆是对称的不太好看,所以只能选3浆的,你用5浆转速肯定要比2浆的慢很多,但尾巴是2浆的,转速一慢,锁尾效果就不够好了,具体5浆的调试,你可以搜索一下论坛,有不少人用过了。另外尾巴也有3浆的,不过尾巴太贵了,好像要3百左右,而且就重庆一卖家有得卖

网友:
  像真機,當旋槳一轉時都看不到是多少槳的了!

建議別太認真的搞像真五槳,未知之素太多!機太難調!

  不過喜歡折騰的,可以玩玩,因為在他們心中,越折騰越開心!希望你也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