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啦,开会啦!假如遥控器也用定向天线的话。。。

楼主(2011-01-07):
 距离一定可以数倍增加哦

72MHZ的定向发射天线,如果就加载到跟踪天线上,随着图传天线一起动,那是可以时刻对准飞机的,角度换距离。

不用功放器遥控十几公里应该没问题 ,加上功放器,遥控100公里都可以了吧 反正现在有自动返航功能,角度对不准失控也不怕 ,

大家讨论讨论,开会啦!开会啦!~

议题:遥控器用定向发射天线
今天实践成果:
天地飞9通道直接接平板天线,距离3千米以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8123&extra=page%3D1

网友:
这就是一种低频天线,不过也是百兆以上的了~~~72兆的有待研究!!低频定向天线的代表作应该是《波多黎各阿莱西伯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天线》也就是007电影黄金眼里的那个天线。那东西能把信号传到一万五千光年外的外太空。

楼主:
调频收音机的频率是87-108MHz
那么弄个成品的收音机天线改改就不错

网友:
要有自动追踪云台唉…

楼主:
型号:J873

名牌啊!还带遥控转向装置
型号: J873
·增益:10~25dB
·工作频率: 48~860MHz
·输出阻抗: 75±3Ω
·驻波比: ≤4.0
·功率: ≤3W
·工作电压 AC 220V±10%  50Hz/ AC 110V  60Hz
·包装尺寸 395*85*385mm

网友A:
载机上再另装一套跟踪系统, 机载的视频发射 遥控接收 全改平板。地面站 载机全平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频收音机的频率是87-108MHz
那么弄个成品的收音机天线改改就不错
收音机是拉杆天线 全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载机上再另装一套跟踪系统, 机载的视频发射 遥控接收 全改平板。地面站 载机全平板
001天线 国家免检  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是拉杆天线 全向的!!

哥们没见过收音机室外天线?

楼主:
做个天线切换器(无断的)

飞机在一千米以内飞的话:全向天线

一千米之外飞的话,角度变化不快,这时候切到定向天线

 不管怎么说,飞个7千米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没见过收音机室外天线?

调频天线啊。。。弄根钢筋后面放一口锅就可以。。。。钢筋垂直于地面锅放钢筋后面就OK  当然这个比较粗糙哈哈  精细点就是用空调的铜管弯一个大圆圈 再弯个小圆圈 小圆圈接上馈线放大圆圈里就OK  不过这东西对于72兆波段管不管用就不得而知了。。。。突然闷过弯儿来了楼主给控装一个如此大的天线值当的么。。。。一个功放就比这天线远了。。。再说了飞这么远电池的电就不够飞回来了~~~神风敢死队。。。只去不回哈哈

楼主:
功放很遭人骂的,你一开方圆几十公里的同频飞机都被干扰

定向天线不同啦,他有方向性的,影响范围小许多。
还有高功率发射辐射很强,有害健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放很遭人骂的,你一开方圆几十公里的同频飞机都被干扰

定向天线不同啦,他有方向性的,影响范围小许多。
还有高功率发射辐射很强,有害健康!
妖西~~环保环保~~不过频率越低天线尺寸越大的!!同样是八木 72兆的要比2.4G的大N倍。好的控一般不加功放都能到5公里以上了 够远的了 太远图传距离跟不上了。用根大全向天线距离能轻松到15公里。架的够高就行。曾经我试过玩具步话机哈哈  接上根长天线也能进行超过1公里的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妖西~~环保环保~~不过频率越低天线尺寸越大的!!同样是八木 72兆的要比2.4G的大N倍。好的控一般不加功放都能到5公里以上了 够远的了 太远图传距离跟不上了。用根大全向天线距离能轻松到15公里。架的够高就行。曾经我 ...

大?咱不怕的 ,就是电视机室外天线不也就那么大嘛。
再说了,也可以用2.4G遥控器,吧发射天线改成定向的嘛

网友:
遥控器改定向天线,还是用2.4G实现最容易实现,成本最低。
2.4G就是绕过障碍物能力差,72Mh电波绕过一栋楼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咱不怕的 ,就是电视机室外天线不也就那么大嘛。
再说了,也可以用2.4G遥控器,吧发射天线改成定向的嘛
呵呵2.4G的控我改过  效果显著!接收机上的老鼠尾巴改成笔记本的贴片天线 效果更好!效果相当明显IPX的接口直接换就行

网友C:
明天用2.4测试。。。

网友:
天地飞的双天线接收机其中一根换成笔记本天线试试?

网友:
对2.4比较感兴趣

网友:
72m定向天线吗?很简单,用Loop就可以了。4米左右的导线,绕成1米见方,用杆子撑起来,离地2米以上。
只管方位角,不用管仰角。增益起码有5个d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用2.4测试。。。

 今天已经测试成功! 天8的3千米

网友C:
LS的,我用的是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我用的是天9

8比较吉利

网友:
我今天用天8 2.4g 原装天线 飞了2.4公里哦

网友D:
功率太大要影响电台广播了,小心人家找上门。 要想弄的远  其实可以接数传,用数传来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太大要影响电台广播了,小心人家找上门。 要想弄的远  其实可以接数传,用数传来遥控。

定向天线只在某小角度范围信号好,其他范围信号很差,又由于大家都是对准天空发射,所以压根不要考虑影响他人的情况!
除非太上老君也正搞2.4G在天上上网,除非你影响不了谁

网友:
笔记本那种内置小平板 不知道角度怎么样 我想弄一个 贴在天行者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