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桨。。。。

楼主(2011-01-07):
弱弱的问一句反桨也是字朝前(机头)装么?最近发现坛子里大家的后推机基本都用的是前拉桨(正桨)电机反转。。。根据空气动力学这样的效率应该是低点,最近入手几个APC高效电动反桨,拿到手却纠结了,,,反桨也是字朝前么??迷惑。。。。

网友:
字朝前,旋转方向相反,是为反桨。
至于后推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是不是字朝后,旋转方向不变。

网友A:
看字有啥用? 看桨叶的 凹面, 是朝后面的,  方向是带动空气向机尾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字有啥用? 看桨叶的 凹面, 是朝后面的,  方向是带动空气向机尾推
那是在电机逆时针旋转的时候产生推力 还是在顺时针旋转的时候产生推力呢?

楼主:
现在大家装的天行者不都是用的正桨么?然后通过电机反转或者桨反装来产生向前的推力~~
我查了一下天行者这种后推机用APC的桨的话应该是用APC9060EP的桨,而大家普遍用的是APC9060E的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在电机逆时针旋转的时候产生推力 还是在顺时针旋转的时候产生推力呢?

先看桨的形状呀, 再决定电机的转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桨的形状呀, 再决定电机的转向啊
这样啊~~多谢,等拿到桨了再深入研究~

网友B:
前拉和后推只是改变电机的轴向和旋转方向,桨的方向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拉和后推只是改变电机的轴向和旋转方向,桨的方向不变~
桨的方向不变可是为什么会出现正桨和反桨呢?花那么多钱研究出来应该有存在的道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桨的方向指的是桨安装方向,无论正桨还是反桨安装方向不能错,凸面向前,凹面向后~

网友C:
如果用桨保护器,那正反桨就无所谓了。
如果用桨夹,就必须要注意。正桨正用时,桨夹阻力作用下是越转转紧的,但正桨反用时,却是越转越松。
所以背推桨必须用反桨。

网友:
我来盖棺定论吧:

所谓正桨,指的是设计工作的时候逆时针旋转的螺旋桨。
反之设计工作时顺时针旋转的为反桨。

看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在机头看,甭管前拉后推,都一样

反桨是内燃机才用的到的,因为内燃机只能逆时针转。

电机唯一要用到反桨的时候,是双螺旋桨飞机,正反旋转抵消反扭力。

新手一句话诀窍:螺旋桨就是一副旋转的机翼,他也有翼型!
懂了这点,你就应该要知道该往哪边转才是正确方向,甭管有字没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桨保护器,那正反桨就无所谓了。
如果用桨夹,就必须要注意。正桨正用时,桨夹阻力作用下是越转转紧的,但正桨反用时,却是越转越松。
所以背推桨必须用反桨。

没大必要啦,电机那么点力气转不松的,除非拧的人没吃饭。

网友:
围观 等我装机时在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