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悬翼速度的疑惑?(450机)

楼主(2011-01-07):
在论坛里看见有人说“尾悬翼速度不够,要提高!”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尾悬翼速度怎么提高?如果尾悬翼速度提高了,按照450的结构,那么主悬翼不也提高了,其实也就是油门推大,让
电机
的速度变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意思
进一步说是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

网友B:
是尾巴的自旋速度吧。和转速比什么关系?那个在控的ep.....项里调,

网友C:
就是降低螺距,同样的升力电机的转速提高了,尾桨转速提高,锁尾更好。

网友B:
可以用悬停油门在3/4处的螺距。 -3 0 3 6 9-10

楼主:
谢谢各位!
3楼说的尾巴自旋速度,应该不是这个,当时也是在一个关于讨论锁尾的贴子里看见的,当时他指的应该是尾旋翼旋转的速度!我觉得答 案更接近2楼,4楼解释的那样!

网友D:
对 主桨螺距减小 可以加快全局的转速

网友E:
还需多多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