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50A电调请教高手

楼主(2011-01-07):
xxd 50A的电调最近出现,通电后无通电提示音,或是提示音很小而且不清脆,很沙哑。有两个
电机
都是这样。

网友A:
检查线有没有接触不好。

楼主:
原帖由
tzbyqxiaomin
于 2011-1-7 16:18 发表
检查线有没有接触不好。
线都是好的!!电机和舵机都能工作,就是声音不对!!有人说的降压管的问题!我测了一下是5V没问题啊!

网友B:
能正常使用 就马虎点

网友C:
XXD很典型的缺相
更换MOS管后如果还是这个现象,说明半桥芯片IR2101S有损坏,50A的PCB很脆弱,注意检查PCB有没有内部断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