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FPV 想问一下用什么镜头呢

楼主(2011-01-07):
今天在淘宝问了 ZI六没有货了  另一个是不邮不到 后来看了个监控摄像机/摄像头/低照度SONY600线监控板 黑白CCD板芯片
想问大家一ZI6和 这个镜头那个效果好呢 ?同样的价格选那个呢?

楼主:
和我一样想玩FPV的新手很多 ,还忘老鸟们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在淘宝上买 要买的话 在搜索的时候 不要带FPV三个英文字母  带上了 搜出来的就等着挨宰

楼主:
我是问这两个选那个好呢 ,效果那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在淘宝上买 要买的话 在搜索的时候 不要带FPV三个英文字母  带上了 搜出来的就等着挨宰

 严重同意

网友:
等着买zi6吧 带内录功能 比什么都好 再好点就是也带内录功能的gopro了

哪些号称520线什么的 其实根本没那么清晰 而且图传下来再录的话跟摄像头内录效果差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可就听你的了啊  等买ZI6,希望不会错

网友:
CCD板机+机载CD卡录像设备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LS的算过成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