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MG+6108SB抖陀问题

楼主(2011-01-07):
每次一通电65MG马上抖陀大概1秒钟。
有时候会更长,不过只要一动摇杆,马上不抖
6108已经是普通模式,调过高速模式,那抖的不停。
请问一下这样会不会对65MG有伤害,更容易死陀:funk:

网友A:
楼下解说

网友B:
正常 因为你的 控的解析度很高 舵机用久啦 电位器解析度下降 导致的 没事就那么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接收机用高速模式后舵机受损,65是模拟舵机,打高速模式我烧了一个65,两个65抖舵,电调的bec 也烧了,最后把那批65退出来了,换成了933,练习机咩,够用了,经济实惠

网友D:
我试过在65的电位器上喷WD40,结果抖舵消失

网友E:
我的一个65也有这问题,好像不影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