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切削掉到电机里吧

网友(2011-01-09):
楼主买电机去了

楼主:
试铣了几个小零件,感受如下:
1--电机连续运转约20分钟(调速器1\3转速),电机和调速器温升很小,照此推算半个小时绝对没问题(干半个小时人还要歇歇呢);
2--初拿到这个电机时,就是看到电机轴比较粗(直径4mm,类似电机多是3mm),才动手做的;
3--电源用的是12V7Ah电瓶,用动力刀头做的零件并不是很多,所以充一回电可以使用很久;
4--在铣削量稍大一点时(吃刀深度约0.5mm),刀头颤动明显加工面粗糙,估计是固定电机的侧板强度弱了些(4mm),想再改进一下:要么换厚一点的侧板(加到5-6mm),或者是再加个加强筋了事;
5--,,,,,,,,
咱又不是水平很高的工程师、科学家,出啥问题解决啥问题就行了

网友B:
学习

还是另做个小主轴,用无刷皮带拖动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另做个小主轴,用无刷皮带拖动为好吧。

懒惰不想再做了

一把报废的扳手

一把报废的扳手

2mm的铁板折成所需的形状

2mm的铁板折成所需的形状

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怎么折的板?折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折的板?折板机?

夹到钻铣上的平口钳敲打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你的钳不被你心疼呀

网友:
还是另做个小主轴,用无刷皮带拖动为好

网友E:
我想知道没有接收器和遥控器的情况下怎么能让电机转起来的?能调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舵机检测器,其实就是一个555脉冲发生器。控制脉冲频率就可以调速了,很简单的一个电路。

网友F:
 要是干铁的话..建议LZ加个行星减速机提升力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没有接收器和遥控器的情况下怎么能让电机转起来的?能调速吗?

我原先也是为这个问题发迷,就像你楼下的朋友说的那样,20多元的舵机测试器就解决了

网友:
最好来个视频,那多过瘾啊!呵呵!

楼主:
用这个刀头掘的第一桶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干铁的话..建议LZ加个行星减速机提升力距...

很少干铁活,即使做的话吃刀量就小一些

网友G:
模型马达的轴承是球轴承,而且尺寸很小,轴向不能受力,建议使用我的方法:

网友:
小鸡吃蚕豆啊

---强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型马达的轴承是球轴承,而且尺寸很小,轴向不能受力,建议使用我的方法:

这个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漂亮又好使啊

网友:
期待楼主的《连续报道--豹2 1:10遥控电动坦克模型》更精彩的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