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五桨旋翼的疑问

楼主(2011-01-07):
飞越那里看见的五桨旋翼
想知道五桨旋翼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
下午问的时候一个大哥说电机扭力要够,那么五桨旋翼一般要什么样的电机呢?

网友:
选择低kV值的电机,或者增大齿比,总之让主旋翼转速降低到普通旋翼头的一半左右就差不多了。不过尾巴有可能会锁不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选多大KV的电机合适?为什么会锁不住尾,能解决掉么?

网友:
转速降低一半,意味着尾浆的转速也减半,那锁尾就非常成问题了。

网友:
可以在低转速下就飞行

网友:
5桨的调桨太麻烦,3桨就合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锁尾好不好,是和转速相关的么?我以为是陀螺仪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转速飞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射桨的时候威力更小,更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因为我比较喜欢像真,,真机就是五桨的,所以……

网友:
旋翼头改装的话尾巴也要换成多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机MH-6就是主旋翼五桨尾旋翼2桨,,,这个,原理不是一样么?

网友:
真机MH-6就是主旋翼五桨尾旋翼2桨,,,这个,原理不是一样么?

大哥。。真机可以因为传动比匹配过的啊。 可模型直升机就是为2奖设计的。你这么该 还用原来的尾浆肯定不够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好不好,是和转速相关的么?我以为是陀螺仪的问题呢,,
陀螺仪只负责尾浆的正负螺距,与转速并无关联,如果转速不够,螺距再大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F:
那就把尾桨也改成5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把尾桨也改成5桨的哦
那就不像真了

网友D:
谁说3桨就不像真?3桨的真机比比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3桨就不像真?3桨的真机比比皆是~

不是三桨不像真,而是原机型就是主旋翼五桨尾旋翼两桨,

网友:
楼主,已有人给出了解决办法。就是更换齿轮比。尾桨对转齿也要换……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关键是,买什么样的,哪里有卖,不晓得啊,,还有,刚才咨询了一下飞越,,五桨旋翼头炸掉的话,无配件卖

网友:
很麻烦哦

网友:
五旋翼当静态摆着就不会炸,呵呵

其实飞一飞就知道啥情况了,没这么复杂,

网友:
尾桨加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转速飞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射桨的时候威力更小,更安全?

这个是必须的,真直升机大多采用多叶主旋翼,是被迫放弃一些气动效率的。为了让桨尖的线速度尽可能不超过音速,旋翼头的转速必须控制在300~400rpm之间,同时又要求产生足够的升力,只有多加旋翼的叶数了。

网友:
我看加长可以

网友:
尾桨换62mm的碳纤桨,或者换五百的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