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X450之最简便低成本EPP脚架 ≌≌≌≌≌≌≌≌

楼主(2011-01-07):
1CM  EPP 下脚料

轻易弯制 胶带固定之

非常好用 非常减震

充分利用了EPP柔软的质地

网友A:
请问,  你的 机臂 是自己做的吗?? 怎么是 黄色的?

网友:
这个办法好,简单、效率高。同时建议在EPP的外侧与玻纤板接触的地方加点双面胶。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的 机臂 是自己做的吗?? 怎么是 黄色的?
厂家在发货的时候已经做好了黄色和黑色的。默认应该是两种,出于对客户的考虑,这次团购还专门打**了是要全黑,还是黄黑。这样的服务确实挺人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