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跑船尾机(有视频)

楼主(2011-01-07):
历时一周  利用手上DIY所有工具  做出来的船尾机
由于设备有限   感觉粗造  。但可以另这艘948起滑   再加速  到40KM就有部件松了    还要努力改进。
先上几张图    。视频要过2-3天拍。
我还要再做多几个来试验   到成品的日子还远啊。

上不了图啊
跑 2S  2200MA

网友:
第一次抢沙发,还是虾哥的!好开心啊!

网友:
里面怎么加工的?

网友:
同问,里面肠肚的模样?

网友:
想看看传动轴是怎样作的

楼主:
里面很烂不好意思公开

网友:
如何做的啊

网友:
里面就一根软轴吧!

网友:
做得好!
如果成功了,以后就会多一种玩船的乐趣啦!
里面应该是用齿轮的吧??

楼主:
对。是2个伞齿。钢的伞齿  。齿不是45度的所以响。   找不到合适的散齿。
我还在努力改善。大家等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用齿轮的话,那齿轮的精度和强度一定要高,个人感觉齿轮传动的动力损失要比软轴传动损失要多点吧!个人意见,见笑了

网友:
虾哥开始玩948啦

网友:
这款船成了  虾哥的经典标配实验船~

网友:
这种外挂机是可行的,但电机在尾部会多少影响重心,用齿轮驱动磨擦力会大点,等楼主试验几次上了视频,大家再仔细探讨。:loveliness:

网友:
很强大的DIY,伞形齿轮可以去车模的配件看看,车模的差速器也是用伞形齿轮的

网友:
虾哥出品要顶~~~

这种挂机设计虾哥已密谋已久,但一直苦于零件难于制作,由于系考虑专用于拯救船使用,所以转速要求不高,也不需要使用容易

折断的软轴,齿轮传动的可靠性正正适用,挂机的转向的灵活性也同样是吸引之处。。。。。。。

楼主:
果然是帮主。只是你所说的那样。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居然還想到軟軸..厲害

楼主:
90度 传动 这个状态 事实比软轴强。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船!

网友:
用什么电机呀

网友:
用的是直机上用的外转子电机

网友:
早就知道虾哥有此阴谋,他也曾经做过尝试.已在前边发过试航视频,现在这个艇尾挂机明显比上次那个好,希望试航好似歼20一样成功!

网友:
我听说淘宝的恒力的6极电机,好像不错, 有哪位用过呀!

楼主:
前天试过了2S全油门跑40KM   回来后检查齿轮一点事都没有。   明天试3S  。因为冻没有人愿意给我拍视频

网友:
很期待虾哥的作品成功面世!
其实软轴式和伞齿式的艇尾机已经存在了!!发张图上来研究研究~~

楼主:
在冲激3S  时接收机坏了

网友:
速度慢是因为浆的螺距小了,不过换浆后你这样的配重一定要翻的 DIY的不错,可以去参考下雷电的挂机

网友:
说实话。这样齿轮传动的挂机寿命都不会长的

楼主:
那就要看看咯

网友:
需要经过时间的检测就知道成功与否~~~~

不过个人觉得应该使用全浸螺旋桨和低KV的电机才能发挥它的威力~~~

网友:
你这样前进后退的搞,可以肯定的说齿轮坏了更加快

楼主:
事实证明不会。跑了2组3S齿轮还没磨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