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50舵机的问题,有点担心

楼主(2011-01-07):
本人买了一些950舵机准备用在斜盘上,可是在北京福克斯(哑拓的专卖)看见一兜子950舵机,有新的有拆机的,有摔坏的,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拆下的,,其中的一个齿轮划扣了,,,就是一个小齿套一个大齿的那颗,,应该是小齿热压在大齿中间,,一受力就滑了,,没装机的新950也有,,看了有点担心,一直没敢装机用,,本人是MKS忠诚用户,没有它意,所以诚请解答

网友A:
可以請店家向購入的代理店返修.
我們最擔心就是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們最擔心就是不返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买了一些950舵机准备用在斜盘上,可是在北京福克斯(哑拓的专卖)看见一兜子950舵机,有新的有拆机的,有摔坏的,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拆下的,,其中的一个齿轮划扣了,,,就是一个小齿套一个大齿的那颗,,应该是小齿热压在大齿 ...

這樣說好了.. 大部份會有上述問題如下..:

買來飛...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重點是 炸機後(力量過大) 會造成上述的情形(脫滑),

主要是炸機時不要傷到主結構的設計, 可以自行單買一個齒輪換上即可.

BLS 950 脫滑力量..約 35~38KG/CM

如果有上述問題,,請 短訊 和我連繫

网友:
这一个齿轮有单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 每一機種 均可買到零件修換

网友:
请MKS 950舵机的问题客户直接和我们上海服务中心(上海高溢公司)联系。联系方式021-54777742-36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歡迎加入服務團隊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都是为我们广大模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