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700N 顶级版 买来还要吃点啥补品?

楼主(2011-01-07):
除电子设备 遥控 技术~~~~
主要是机身方面的~

网友A:
我觉得 换掉2合1 亚拓就电子设备让人操心

网友A:
我的600n 3G 买回来 除了舵机没换 其他都换了 3G换MB 2合1直接换AR7100
就是麻烦点 需要用自制的雷子点火

网友B:
金屬升降伺服器座 HN7074M
[HN7074M]
建議售價:¥98
會員售價:¥78
產品圖:
示意圖1:T-REX 700E 升降伺服器座改裝
示意圖2:T-REX 700N 升降伺服器座改裝
包裝圖:
功能說明:
商品規格:
●6061鋁合金全CNC加工。
●適用於T-REX 700N/700E。
●金屬升降伺服器座 x 1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x 4(M2.5x12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x 4(M3x6mm)
700 CNC齒輪組 HN7021A
[HN7021A]
建議售價:¥287
會員售價:¥230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
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700 Nitro Pro。
●115T CNC M1主齒輪 x 1
●104T M1尾驅動齒 x 1
●14T M1離合器齒輪 x 1
●尾傳動導輪軸 x 1
●24T 尾軸傳短傘齒 x 1
●700N離合器齒輪螺帽 x 1
金屬垂直固定座 HN7109
[HN7109]
建議售價:¥42
會員售價:¥34
產品圖:
示意圖1:
示意圖2:
包裝圖:
功能說明:
商品規格:
●6061鋁合金全CNC加工。
●適用於T-REX 700N/700E/550E。
●金屬垂直固定座 x 1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x 2( M3x22mm)
●圓頭內六角螺絲 x 2( M3x26mm)

网友C:
我的配置仅参考:
机身:换分计或羊格或SAB的710螺旋桨,如果3D还是690D的保险
把舵机固定坐换金属的,舵机舵盘换兰色或红色金属烧包类型的
把金属垂尾固定坐换金属的,
把齿轮组,\大齿轮\前闪齿的一部分\主齿换M1的,不容易扫了
把启动杆坐换金属的
把尾拉杆固定环换700E用的那种,就是可以用螺丝固定松紧!不怕松动了
把所有原带螺丝和垫片换台湾的杯头螺丝,不滑丝了,大概一个飞机全身为48颗,平均每颗螺丝加垫片在2-3元 换到这个程度,已经顶得无发再升级了!

网友D:
试问,如果原装可以爽飞,为何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