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来看看这个电机和电调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1-08):
各位老鸟,我手上的这个
电机
和电调(AX2205C+中特威12A),最大油门抖动,空载就没事,但是一负载就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进角我设置过了,没用。
要怎么检查?

网友A:
电调与马达不能很好配合使用,你必须换用其他电调才行。
例如,换用好盈的试试。

网友B:
进角小一点好,,

网友C:
调下进角试下

网友D:
也可能是负载太重了。

网友D:
供电不足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