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中 国里遭到围观无人出手

楼主(2011-01-08):
最近入了几架TW742-4,蓝宇标配是2812, 1250KV。飞行重量 1160克。
想上个比这个稍微猛一点的以提高抗风性。请问以下电机哪个最合适?
1.
银燕BL2220-7
KV值: 1200
重量: 85g
尺寸:22*20mm
轴径:4mm
适用模型重量:400-1200克
适用螺旋桨型号:10*4.7-11*4.7 电动桨
实际测试拉力:
1047 螺旋桨 3S锂电 RPM:8560 电流:28A 拉力:1300g
1138 螺旋桨 3S锂电 RPM:7843 电流:31A 拉力:1400g
2.
银燕EMAX 126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2215 /20
轴径:3 mm
重量:59g
电池:3 Li-Poly
RPM/V:1260 RMP/V
最大效率:82%
最大工作电流:22A (>75%)
无负载电流/10V:0.5 A

推荐模型重量:400 - 1200g
使用螺旋桨型号:APC10*5 APC11*5.5
实测数据1- (11.1V 9x4.7桨)

电机型号: 银燕EMAX 2215/20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7 GWS 慢飞桨
标准电流: 17A
最大电流: 20.5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50g
转速kv/v: 859
3.
银燕 EMAX BL2810 1100KV

4.
朗宇X2216
KV值:1250
轴径:3mm
重量:68g
测试数据

测试桨(in)
电压(V)
负载电流(A)
拉力(G)
力效(G/W

16yue4ri
5.73
19.5
4.89
21.5
4.84
23.5
5.10
26.5
4.63
30.2
4.19

如有更好的推荐请补充说明。蝎子就算了。

网友:
首选朗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中一定有你

楼主:
朗宇也不便宜,比银燕还贵

楼主:
好像朗宇2216那个是要比银燕2220 性价比好点哈
围观者你们说呢?

网友:
只用过朗宇2216 很不错的电机 不过我的飞机轻才700g

网友B:
银燕的电机发热量比较大,这里附合你要求的恐怕只有2220的动力配置过1,不过这个飞机原配动力才2812。也就700克拉力,换朗宇2216后可以有1000克左右的拉力,飞行也很足够了,2215和2216我都有,2216比银燕的好的多,建议选kv880那款,搭配10寸桨900克拉力电流才17A

网友:
银燕BL222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的电机发热量比较大,这里附合你要求的恐怕只有2220的动力配置过1,不过这个飞机原配动力才2812。也就700克拉力,换朗宇2216后可以有1000克左右的拉力,飞行也很足够了,2215和2216我都有,2216比银燕的好的多, ...

砖家!你让我等的好苦!
问题是KV值决定桨的大小吧,KV880的会不会太小,这样上10寸的桨不会打到TW742-4的机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砖家!你让我等的好苦!
问题是KV值决定桨的大小吧,KV880的会不会太小,这样上10寸的桨不会打到TW742-4的机身吗?

不好意思,不知道你这个是背推机,上淘宝看了图片才知道,2216KV1250加8*6桨即可爽飞,这个配置还是很省点的,电机变重了,注意重心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不知道你这个是背推机,上淘宝看了图片才知道,2216KV1250加8*6桨即可爽飞,这个配置还是很省点的,电机变重了,注意重心配平。

谢谢!我这就去万能的淘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