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 螺距尺有必要买亚托的吗

楼主(2011-01-08):
现在手上有个别人送的  和老羊调机贴上看的螺距尺不一样,感觉不好。

亚托的要100+  飞跃的只要40几

有点想不好~~

飞机已经买了亚托的450套机,别人说新来拿来摔的飞机没必要买这么好

网友:
没有必要买亚托的

网友:
新手的感觉:螺距不需要特别精确吧。

网友:
不卖亚拓没关系,买了亚拓不后悔。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7281&highlight=

网友:
我用的是 5块的

网友:
一般的螺距规够用了,光螺距规精度好不够,还要看机子旋翼头的精度,飞行时的调整。

网友A:
必须用名牌的,楼主在飞的时候,记得要把亚拓牌的螺距尺别在腰上,同时把上衣掀起来不要盖住这个尺,同时,亚拓的英文商标要对着外面,让围观的人可以清楚的知道楼主使用的是国际名牌产品(尽管没在卫视上做过广告,可中 国人就是这样喜欢被外国人利用口口相传所谓的名牌),保证楼主在围观的人群中身份陡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名牌的,楼主在飞的时候,记得要把亚拓牌的螺距尺别在腰上,同时把上衣掀起来不要盖住这个尺,同时,亚拓的英文商标要对着外面,让围观的人可以清楚的知道楼主使用的是国际名牌产品(尽管没在卫视上做过广告, ...

人家只是过来询问一下,有必要这么冷嘲热讽吗?人家也没谈到面子的问题.如果不能给出合理意见和建议,希望还是观之.
工具不是消耗品,好的和相对来说便宜点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建议可以买稍微好点的.几十块钱,也差那么一点钱吧,和消耗品不一样,至少它不会炸,贵有贵的道理和价值.
认为我说的受用的朋友就看看,认为我在放屁的,也请你保留你对我的意见,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网友:
有必要啊    这个东西又没什么损耗   买一个好的跟随你多少年啊

这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 精度   又不像电池没力气  大不了飞不爆

没精度的东西,你说你测了半天测个什么劲啊

网友:
5元的挺好

网友:
没必要,我的也是5元的。我觉得新手都没必要yt,除非有米

网友B:
完全没必要。

到现在都没买那玩意儿。

网友:
没必要用宇宙牌的。

楼主:
那就听大家的 买个45的飞跃吧  5块的有朋友送了 不太好~~~用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
没必要,亚拓的,10块的质量90块的品牌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必要。

到现在都没买那玩意儿。

的确,要讲精度,真的是宇宙牌的螺距尺都差得要死,靠眼睛定位水平面的,能准到哪里去。
我也不用那破玩意,山寨手机从侧面拍照,然后画图软件里测出对边邻边长,计算器算个反正切函数,得到的结果远比螺距尺的以度为单位的数字要准。
再说了,平衡杆都可能没配平的,左右两边要取算术平均值的。

网友:
楼上的,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