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有负载时电机一股一股的给力,是什么毛病 ...
好盈40A电调,有负载时电机一股一股的给力,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1-01-08):
我是大赛,原配的
电机
,好盈40A电调,3s
电池
。马达空载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一旦安上螺旋桨,当油门给到大约2/3以上时,电机就一股一股的发力,调了进角,或者恢复出厂设置都不管用!!!!换了两个电机都有这个问题,咋回事儿啊各位???

网友A:
检查一下香蕉头 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

楼主:
原帖由
soone
于 2011-1-8 13:56 发表
检查一下香蕉头 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
没有啊。。。

网友B:
换个近角试试

楼主:
怎么换啊,我也没有调整的工具啊。。。。。

网友C:
电缆接触不良

网友D:
飞机电子配件的出现问题,原因很多,以我的经验一个一个用排除法测试下!我的黑旋风电机毛病和你的差不多,原因是电机烧了!!!

楼主:
顶啊,继续问!调了进角,或者恢复出厂设置都不管用!!!!!!!没有负载(不安螺旋桨时)没问题,安上桨就出现问题!

网友E:
也许是供不上电,换电池和电调试试。

网友F:
电机KV值???螺旋桨的直径和螺距???电池容量和C数???什么参数都没有。。。。。。。。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KV值和螺旋奖搭配不当导致过载就是电池放电C数不足电调保护,

网友G:
知音啊。我的是大小油门没有该问题,只有中油时会这样一股一股的

网友H:
我是低油门时这样。。。油门在一格内~进角也都试过了~

网友I:
会不会是负载太重?

楼主:
换了60A电调,问题解决,难道最大电流大于40A?
又担心会不会电流太大对电池和马达不好。。。。。。。

网友J: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K(2011-02-2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6

网友L:
飞大赛不至于把电调累成这样,你的好赢是假的,鉴定完毕
哥们,我用的涵道飞机,电流到45A好赢(40A)也没有一股股的,以前用HIMODEL自产的50A,电流一超过40A以上(有时超过35A)就容易一股股的(当然这个电调也用了一年多了,老化了吧),把电调一换大,全搞定。肯定是电调不行了。如果你的40A好赢是新的,那绝对是买到山寨或假货了,建议进个电流计,阳光模型有卖,90多,测量一下,如果电流超过45A,那电调可以说不是假的,如果电流不到40A就开始一股股,那还用说?你上当了呗。唉,买好赢,就怕这个啊。电调 完蛋,飞机不也死掉了吗,损失大大的啊。建议上真好赢或便宜电调高A数的。没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