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离地就。。。。。。

楼主(2011-01-08):
飞机一离开地面就往左偏的厉害正常吗     还有我的飞机好像有双浆啊   怎么去除啊

网友A:
  直昇機嗎?飛機好像是說固定翼

网友B:
飞机没离地往左偏正常,离了地一般就不会偏了。

估计你的机机还要再调整。

起飞离地时稍往右打点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没离地往左偏正常,离了地一般就不会偏了。

估计你的机机还要再调整。

起飞离地时稍往右打点舵。

建议你看看这篇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0%26amp%3Borderby%3Dreplies%26amp%3Bascdesc%3DDESC

网友:
双桨调节这个拉杆的长短(红圈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昇機嗎?飛機好像是說固定翼

哈哈,难道楼主说的是固定翼的?

昏,我瞎说一大通。

网友:
左翩十分正常,双桨先检查球头等看是不是有松动,螺丝等没有松动的话就要调节连杆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昇機嗎?飛機好像是說固定翼

哇,原来固定翼也会双桨啊~~本来以为只有直升机所特有呢~~
需要加强学习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