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要和暴利作对!SD卡录像模块!

楼主(2011-01-08):
哎呀…连接怎么打不开?淘宝搜:卡 录像 模块

网友:
楼主推荐一个吧

楼主:
手机上的没法传图片啊…

网友:
很抱歉,您查看的宝贝不存在,可能已下架或者被转移。
您可以:

该宝贝可能已经下架,您可以联系掌柜找找宝贝。
搜索 同类宝贝

网友A:
说到FPV界的暴利,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那个功放和SD卡录像机

网友:
同意,外加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FPV界的暴利,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那个功放和SD卡录像机

网友:
都是车载录像机 也就是黑匣子  我买过一个 图形压缩的太厉害  7寸以下的屏还行 超过7寸的屏就没法看了。其实就论坛上面广告那个卡耶很便宜 我在当地找到了  才200多  没焊线没焊指示灯

网友: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看你作为买家时怎么选

网友B:
监控级的就别去想了,那是为了长时间录像设计的,为了节省硬盘,不惜牺牲清晰度。

网友:
楼主V5 支持楼主打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级的就别去想了,那是为了长时间录像设计的,为了节省硬盘,不惜牺牲清晰度。
?最好拿点证据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级的就别去想了,那是为了长时间录像设计的,为了节省硬盘,不惜牺牲清晰度。
监控都是用的硬盘录像设备好不好。。。。飞机带不上去,别说设备了 一块硬盘就压趴下了。。。。再说也不是所有的监控录制设备都牺牲清晰度的,知道银行的录像磁带机么?4米开外钱上的编号都看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