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尾传动轮上移,摩擦大齿盘

楼主(2011-01-08):
基本情况:飞越450SP,没炸过机,使用3个月,没飞过3D。
问题:尾传动轮上移,已经严重摩擦到大齿盘,拆下后发现如图中红圈轴承松动,旷量大(新的好像也有一点旷量,但不大)。换上飞越新款尾传动导轮轴组,起飞不久,一块电没飞完,检查,又发现有上移。大家可能也有过此情况,请教大家的解决方法。
考虑过是不是我的尾管固定座有问题(歪了还是怎么的,无法判断),导致传动过程中该轴承额外受力,引起松动、旷量大?

楼主:
估计这个轴承用胶是粘不牢固的,我还有一架飞耐450SE、一架YT450SP,此处都没进行过粘胶处理,也没有出现此问题。

网友A:
我的fn也遇到这个问题,先轴承和传动轴粘好,再把轴承粘到轴承座上

网友B:
这旷量是轴承坏了不是轴承没粘好吧, 没粘好的话就整个滑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旷量是轴承坏了不是轴承没粘好吧, 没粘好的话就整个滑动了

我的是整个滑动了,不是轴承本身的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n也遇到这个问题,先轴承和传动轴粘好,再把轴承粘到轴承座上

谢谢! 但是我感觉还是会粘不牢

网友:
无解,我就是因此改了皮带直驱。

网友:
粘的还算牢,我用低强度的,你可以用高强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感觉还是会粘不牢
可以粘牢的。

网友:
需要粘,我的也爬上来了~~~

网友:
飞越的机子不靠谱,拖太多

网友:
换新的,,要么自己AB胶把移动的可能封死。

楼主:
看来只能粘了,这么一说应该是设计或质量缺 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