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来帮看看我的鸡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1-08):
我的CB100上次炸弯了主轴之后,有好几个月没有灰了,今天心血来潮把灰机拆了,用钳子把主轴弄直了一点(原来在地上螺旋桨转的时候灰机会跳来跳去的,现在不跳了,随便BS一下华的配件这么贵)但是现在起飞后灰机会逆时针画圆,请问这还是因为主轴弯的问题么?或者是我其他地方没调好?

网友A:
应该是尾电机动力部足。把方向舵微调向右调试试

网友B:
平衡锤有虚位

网友C:
包皮过长

网友D:
双桨了吧?

网友E:
以上均有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就是主轴弯曲。这个河lama的弯轴病一样。直升机不能有半点的误差,主轴细微的弯曲都会造成失稳问题。所以现在450直升机好的主轴都是宁折勿弯,造得很硬。

楼主:
我研究了一下,双桨应该是没有的,有可能是尾电机性能下降,我调高油门微调,情况有所好转,还要再继续测试测试,谢谢楼上各位兄弟

网友F:
cb100配件贵的吓人,不如飞260算了。

网友G:
主轴用玻璃滚滚就好了!

网友E:
那得多厚的玻璃啊?楼上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如果真的可行,那可造福广大模友了

网友H:
小灰机降低成本,主轴凑合滚滚也就算了
450神马的白送弯主轴滚滚直再飞也是不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