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450PRO的MB布线!

楼主(2011-01-08):
年前什么都慢,终于等到了MB用的JR卫星连接线。换上后整体果然清爽很多!省掉3根线和接收机的空间!另外用了JR的卫星,可以使用7个通道!不用再使用定速通道作为陀螺感度通道了!

预告:近期推出MB使用JR卫星的视频教程!2.0版本的MB设置视频正在处理中!

下面上图,最后以爽炸收场!

网友:
头都炸没了,;厉害啊。

网友:
必须带几根给我们爽

网友:
清爽,我的450也准备改

网友A:
接收机多少钱

网友B:
JR的卫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菜鸟求解!

网友:
你太猛了。

网友:
 快点上视频吧,楼主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的卫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菜鸟求解!

这个就JR卫星

网友:
JR PROPO 日本原装 EA101 2.4GHz DSM2 小卫星接收机

适合于JR PROPO RD721 RD921 DSM2版本接收机使用!
配合使用!能够有效提高可靠性和避免接收信号死角!
另外一个主要用途是搭配当前热门的三轴陀螺仪使用,例如Vbar/BeastX等,可无需再接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多少钱

起码260

网友:
LZ是很讲求完美的人了,很认真,很细心

网友:
hehe .今天看见一大叔 用JR11X。。450 用了 双卫星

网友:
450一只就够 多了浪费

网友:
我的PRO上了MINI V8 有个小小的遗憾就是不能把V8放到飞机肚子里,V8比MB稍稍宽了一点点!!

网友:
对了海兄450上无副翼舵机问题比较头痛,打算怎么解决啊

网友:
就是说有了这个卫星接收,就不用在接 接收机了吗??我的接收机也带小卫星接收,是不是把小卫星换到这个上,就不用接收机了啊,,还是MB必须用MB自带的卫星接收啊??,,谁给解释解释啊

网友:
看着是够清爽的,精神,

咱还没到无副翼的境界,不太清楚450的有副翼和无副翼能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