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乘坐飞机能带电直不?

楼主(2011-01-08):
最近想带450乘飞机,不知道飞机上是否让带?每次邮购
电池
都不能走航空,挺郁闷,不知道乘飞机是否让带直机或电池?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指点。

网友A:
我寻思着,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乘坐飞机首先把你的电池作一下包装。最好是并排的排好,用防火包包好,并用胶袋捆扎结实后,最好在你的行李箱内放在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工具旁边。这样就可以通过检查了。我在国内多次都平安无事的通过了。但是一定要托运,而不能够随身携带。但是电直必须要随身。因为行李的碰撞会损坏的。飞国际航线。电直是不能随身携带的,而且锂电是拒绝作为航空物品托运的。因为安全检查分辨不出你的电池和电路的安全性。

网友C:
瞎扯都能带的,只要不要太多没问题的

网友D:
不能托运 只能手提行李带,600 700都可以手提上飞机,但是要卸下尾管,我每次都带来带去,没问题,我座国际航班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遥控电池可以一起带么?我想知道我怎么能完整地把飞机带来韩国,,

网友D:
没问题的,遥控器 飞机电池都可以手提上飞机,有的航空公司电池不能托运,但是可以手提上飞机。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坐船的话是不是无所谓怎么带了?

网友D:
如果 你把电池放到托运行李里面,当你本人过安检的时候会被告知重新回去打开托运行李检查。我遇到过。

网友D:
没有坐过船,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F:
电池随身携带可以上飞机!不要放在箱子里,不然你就等着开箱检查的通知吧,到时候还是要自己带上去

楼主:
谢谢 mike1306、woshi2007a、sunjinggang等模友指点,过完年回来告诉各位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