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天地飞怎样选择接收机

楼主(2011-01-08):
以前买过一套固定翼 配件齐全 带天地飞遥控器 接收机一套 现在又入一套固定翼 没有买遥控器和接收机 计划用原有的那个遥控器 再买一个接收机装在新机上 但不知道怎么选择 才能和原有的遥控器配套??? 接收晶体什么的 要不要换新的???

网友:
接收机买的时候多买一套不同频点的晶体,这样飞场有同频的时候也可以换下

网友:
以前有人说过一种办法,让自己的飞机都同频,这样在飞场只要报一个频率就行了,而且也避免了插拔晶体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一套固定翼 配件齐全 带天地飞遥控器 接收机一套 现在又入一套固定翼 没有买遥控器和接收机 计划用原有的那个遥控器 再买一个接收机装在新机上 但不知道怎么选择 才能和原有的遥控器配套??? 接收晶体什么的  ...

不用,只要买一只跟原来一样频率的PPM接收机就可以了,如果是2.4G的只能买同一个厂家的,FM的就随便,只要频率匹配就OK

网友:
去买兔晶体二次变频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一套固定翼 配件齐全 带天地飞遥控器 接收机一套 现在又入一套固定翼 没有买遥控器和接收机 计划用原有的那个遥控器 再买一个接收机装在新机上 但不知道怎么选择 才能和原有的遥控器配套??? 接收晶体什么的  ...

您好:
         FM接收机只要是PPM的同一个频率的都可以使用,2.4G的必须使用原厂的接收,我公司的2.4G控配4至9通接收机全线都兼容都可以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