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上FPV,请各位前辈给出个配置清单,谢谢了!

楼主(2011-01-08):
请前辈们给出个性价比比较好的配置清单(全部配置,包括飞机、OSD什么的)知价格和在哪里买,呵呵呵,真想马上就玩上,可惜现在不懂,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摄像头+图传就行了.
要是想知道天上飞机的速度、电压、方位等情况,就需要上OSD了。
如果想OSD能帮稳定一下飞机或自动返航,就是需要上有平衡仪自动回航的OSD了,
如果想自动返航更稳定一些,就是需要有气压定高、空速计等更高级的设备了。
如果你想拍出来的东西更清楚一些,就可能要GOPRO之类的高清摄像机了。当然ZI6改成ZI6PRO也行
以上配置的价格就是400-40000之间了。。。。。

网友A:
当然40000是夸张了
但FPV确实是个无底洞,你要想清楚啊

网友B:
我为自己想的方案
540摄像头 165
图传 280
自己做载机 30
PL8003 显示器 260
不用OSD
SD卡录像模块 299放在飞机上录

网友C:
推荐天行者,4S电,OSD嘛,老鹰树不错,功能强大,关键是天线自动跟踪和失控后油门自动控制很诱人,界面也不错。接收用FPV专用

网友D:
配置这东西不是很死的,很灵活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你最好找个前辈QQ直接一问一答这样方便

网友E:
如果还没有把起飞降落搞懂FPV就免谈吧~

网友F:
借这个帖子问几个问题。
一定要用72mhz的遥控码?
FUTABA 10C 2.4G版是不是可以另外买72MHZ的高频头,然后换上高频头就是72MHZ的控了,我理解的对吗?
72MHZ的控飞FPV给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吧?

网友G:
FUTABA 10C 飞FPV那是杠杠的

网友H:
我用1.2G 图传 FY的OSD 小日本的摄像头(我一般不用日货) 地面用的笔记本 USB 采集卡 QQ63156806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I:
恩,算算的话500块够了。
问题是啪一下,500块没了,最后成本=500*N。

网友J:
楼上有理

网友K:
越担心出问题,就越想上高级设备来保证安全,但再好的设备也有出问题的时候,让其丢N架低档机还是拿一架高档机去冒险呢?这个问题让我考虑了好久。

网友L:
2W全套高级套机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指点,稍微知道点了,哈哈哈,继续努力学习!
哪位还有主意的,再给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