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友鉴定下这个千分表

楼主(2011-01-08):
今天闲来无事,一早起来到旧货市场转了转,巧的是收到了一支千分表,成色不错,哈刃二厂的可能是,40米入。拿到表后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请各位帮忙鉴定下这表精度如何?小表盘中的指针和刻度对不正,是否影响精度?我还需要什么配件才能让这支表发现作用?。

楼主:
没人给说说啊

网友:
好表鉴定完毕给银子

网友A:
哥们,外圈是活的呀,转到0位就行了。

网友:
精度达到忽米了,高精密东西

网友A:
小表盘对不正问题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外圈是活的呀,转到0位就行了。

大兄弟,外表盘能转这个知道,我是说还有个小表盘,它指针和刻度对不正,影响测量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表盘对不正问题就大了。

是不是就是一支废表?

网友:
不错,小表盘打开后盖可以调节对O

网友:
刚才没看清你的问题。 。小表盘是靠表里的齿轮带动的,就怕使用过程中超出了表的量程,造成齿轮损坏,那就没法修复了。这种高精度的量具还是不要买,一个是玩友很少能达到这样的加工精度,二是这种二手的量具经过很多人的使用,已经磨损的精度很差或是无法修复了。你可以试试,看大表盘内的精度准不准,如果准哪就还有希望。

网友:
脱了衣服看看啊

网友:
还差一个磁性表座.小表盘问题不大.
我觉得小表盘作用有2:
1.打表时看有没有超量程
2.打平行时,看正偏还是反偏.

网友:
绝对是块好表,要不转给我

网友:
拆开后盖调一下就行了。除非里面坏了。

网友:
好端端的表千万别拆!

网友:
看表盖塑料就知道是老货没错,表针轴外面还有个铜套的,现在的垃圾表是没这么个做工了,是块正货

网友:
调一下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抽何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