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ST,装450上,遇到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1-08):
BEAST搞了两天,还没搞定,主要问题是装上MB后斜盘舵机速度相当慢,没法飞,舵机是M41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速率,舵机频率都试过了。

网友:
打舵正常,回舵慢是正常的

楼主:
打舵就非常慢
用410的舵机,几个频率设置都试过了,反应一样

楼主:
但我在打螺距时,三个舵机的速度又是正常的

网友:
推镙距正常就正确了,上天不会慢的

楼主:
我试过了,上天斜盘反应明显滞后,根本不能飞了

网友:
循环螺距太小,
还有一个重要的,十字盘限制太小了,貌似是选项M?(这个选项很多人会忽略)

网友:
在参数项改选 发射机 模式试试吧,或你设定过程不对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我在调试的时候,调斜盘打舵方向是不是正确时,速度和行程都正常。出来还是慢。通过旋转1到最大哦,稍微快了点

楼主:
我在调试的时候,调斜盘打舵方向是不是正确时(就是调I,调斜盘舵机方向时),速度和行程都正常。出来还是慢。通过旋转1到最大,可以稍微快点

楼主:
现在打副翼舵机,速度只有正常的1/5--1/4,螺距,和副翼舵机行程也不到正常情况的1/2,郁闷中,大家帮帮我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麻烦LZ说一下解决方法,也不枉模友热心帮你一场。

网友:
我的mb才到手 刚才调试了一下 好象也是这样子 目前还没敢出去试飞
lz说说怎么弄好的? 也好让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
有问题只求帮助,问题解决就不分享,须我用了二个MB都很顺利,对我没烦恼 但也该大概怎解决问题与大家分享才是

楼主:
好像是哪个6度的设置没设好,大家有同类问题,可以多试试6度的设置。我也不是很确定,后来重新设了一下,两边到蓝灯就停,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遙控器十字盤混控 副翼 昇降 比例調大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