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终于到了。(+求助)

楼主(2011-01-09):
经不住坛上言论的干扰,终于舍弃了C0买了0618.。还好,机器没啥严重的损伤,只有一点轻微的磕碰,真是怕华宇。一个人一口气抬上4楼,脸都有点青。我看了一晚上说明书,对开机还不太理解,由于家里有人不方便试机,只好暂时放到床底下,暂时还没有找到地方安置它。我不明白这台机器就那么麻烦?开一次要按三个开关(急停、正转、调速),关了之后重开还是要按三个开关。那效率不是很差?请教这台机的用家,请问你们是如何操作的?反正看说明书就很难理解。谢谢。

网友:
呵呵,买了床就老实看说明书,看不懂是要出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不住坛上言论的干扰,终于舍弃了C0买了0618.。还好,机器没啥严重的损伤,只有一点轻微的磕碰,真是怕华宇。一个人一口气抬上4楼,脸都有点青。我看了一晚上说明书,对开机还不太理解,由于家里有人不方便试机,只 ...

开机操作步骤:
1、电线插头插上电源插座。(调速旋钮归零位)。
2、打开急停开关的上部盖子,按下绿色按钮,接通电源。
3、旋转调速旋钮,电机运转,卡盘转动,就可以工作了。
4、加工过程中想停机,把转速旋钮归零,电机停转。这时候可以换车刀、装卸工件等等。做好准备后,转动调速旋钮,电机再次运转。十分方便。
5、加工完毕,转速旋钮归零,按下急停开关。拔掉插头。清扫切屑,盖上防尘布罩。
6、遇到紧急情况,比如扎刀,直接去拍急停开关就行。
综上所述,急停开关只需要在加工前打开,加工后关闭,工作过程中的停机、运行都可以用转速旋钮来控制。转速旋钮是弱电,不用担心磨坏,寿命挺长的,如果坏了,到电子商店买一个才几元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效率永远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我的车床回来,我就觉得不用点触控制的不安全,想想干活时候突然停电,正好有事耽搁,回来还没来电,你去动卡盘,突然来电,什么情况,不用我再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操作步骤:
1、电线插头插上电源插座。(调速旋钮归零位)。
2、打开急停开关的上部盖子,按下绿色按钮,接通电源。
3、旋转调速旋钮,电机运转,卡盘转动,就可以工作了。
4、加工过程中想停机,把转速旋 ...
你介绍的比说明书明白多了,我估计那份中文说明书是在英文说明书的基础上译过来的,对于开机部分介绍有点罗嗦。非常感谢。

楼主:
已经试机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操作步骤:
1、电线插头插上电源插座。(调速旋钮归零位)。
2、打开急停开关的上部盖子,按下绿色按钮,接通电源。
3、旋转调速旋钮,电机运转,卡盘转动,就可以工作了。
4、加工过程中想停机,把转速旋 ...

网友:
现在出产的车床用的急停开关都是电磁开关,一旦遇到电源停电,开关就断开了,再来电开关还是断开的,再次按下绿色按钮才能接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