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有棘轮扳手,我想D一个

楼主(2011-01-09):
老板店里有线切割,想D一个棘轮扳手,

因为开铣床,经常要换钻头.所以要经常用扳手.

普通的梅花扳手很不痛快,

如果有棘轮扳手就痛快多了.

哪位达人有?能不能发些结构照片上来..?

网友:
用個陣郁下郁下,都唔好用嘅,幾時o黎我哩邊旅遊我送個好D嘅比你啦,廣卅Vincent仔..............

网友:
划不来,这个一定要用好钢材并且热处理要达标,否则只能学个样子。

网友:
上图这玩意在陶街见过卖6块钱一个,不论大小。。。。。

网友:
你要是用模具钢Cr12MoV D一个到是比市面上的好很多用个多少年也不会坏的!不过要热处理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多谢先啦...你都系广州嘎?

网友:
请国语吧?让咱也看看。

网友:
所有的问题都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自己做只是样子货用不住的,关键是钢口要好。

网友:
看明白了

网友:
梅花扳手不痛快?压下刹车,松一下拉杆,放开刹车,梅花扳手扳回原来的位置,再压下刹车,这样重复就可以了,紧拉杆的话就反过来操作,不痛快么?非要一直压下刹车用棘轮扳手才痛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的回贴很给力.
以前我一般都是把那个可以左右摆的东西调到左边,锁住主轴,然后用梅花扳手上紧.
然后,把梅花扳提出来,摆到原来的角度,再重新上紧.通常要重复好几次.
最烦的就是要来回提起梅花扳手,感觉这样很浪费时间.
你的回复,提示了另外一种操作.用刹车就避免了锁主轴,也避免了来回重复地提起梅花扳手.
看来你的观察力很好,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不是观察力好, 你应该初次操作工业铣床吧?